我家的光猫带路有今天突然一直自动重启 接了串口线 读到的信息看不懂 ....

楼主(2020-05-27):
我家的光猫带路有今天突然一直自动重启 接了串口线 读到的信息看不懂 .... 有能看懂的大神帮忙看看

[BEGIN] 2020/5/27 22:37:36
HELO
CPUI
L1CI
HELO
CPUI
L1CI
4.1604_CT2015_Yueme-1.0.38-116.233
AVSD
DRAM
***** DDR INITIALIZATION START ******
NVRAM memcfg 0xffffffff
mcb configuration = 6

MemsysInit lpf0wb_r4p0 1.2.0.4 20150422
DDR3
930A3F30 B0014000 B0016000 00000000 00000000 004031D9
MCB rev=0x00030301 Ref ID=0x031D9 Sub Bld=0x004
Dram Timing 07-07-07

start of memsys_begin
mc_cfg_init(): Initialize the default values on mc_cfg
init_memc_dram_profile(): Initializing MEMC DRAM profile
Poll PHY Status register
PHY Status= 1
Disable Auto-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17b00
[0xb0014200] = 0x00000305
End of memsys_begin
Add/Ctl Alignment
no adjustment

ZQ Cal LP PHY
p_term=0x03 n_term=0x03 p_drive=0x11 n_drive=0x10
R in Ohm
P: Finger=0x2D0 Term=0xF0 Drv=0x3C
N: Finger=0x2D0 Term=0xF0 Drv=0x3C

PLL Ref(Hz)=0x02FAF080 UI STEPS=0x058
DDR CLK(MHz)=0x215 WL CLK dly(ps)=0x0C8 bitT(ps)=0x3AA VDLsize(fs)=0x29A3 CLK_VDL=0x01B
start of memc_init
[0xb0014004] = 0x01100044
[0xb0014004] = 0x01100244
[0xb0014004] = 0x01100644
[0xb0014234] = 0x00000501
Enable Auto-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07b00
[0xb0014110] = 0x11100f0e
[0xb0014114] = 0x15141312
[0xb0014118] = 0x19181716
[0xb001411c] = 0x00001b1a
[0xb0014150] = 0x04000000
[0xb0014154] = 0x08070605
[0xb0014158] = 0x00000a09
[0xb0014190] = 0x000d0c0b
FUNC cfg_memc_timing_ctrl
[0xb0014214] = 0x06070707
[0xb0014218] = 0x00040006
[0xb001421c] = 0x1b00041b
[0xb0014220] = 0x00040008
[0xb0014224] = 0x0a000058
END FUNC cfg_memc_timing_ctrl
End of memc_init
start of pre_shmoo
[0xb0014004] = 0xc1100744
end of pre_shmoo

SHMOO 28nm
B0016000 B0014800 00000000 00020000 00000000

Shmoo WL

One UI Steps : 0x63

disable_dram_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17b00
enable_dram_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07b00
   
   
00 S-------------------
01 S-----------------

Shmoo RD En
B0 RISE UI=0 VDL=3B PICK UI=1 VDL=3B
B1 RISE UI=0 VDL=45 PICK UI=1 VDL=45
   
   
00 -S---------------------------------------------------------X+++++++++++++++++++++++++++++++++++++++
01 -S------------------------------------------------------------------+X+++++++++++++++++++++++++++++

Shmoo RD DQ NP
DQS :
B0 VDL=58 ok
B1 VDL=58 ok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Shmoo RD DQ P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Shmoo RD DQ N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RD DQS adjustments :
BL0: Start: 0x58 Final: 0x58
BL1: Start: 0x58 Final: 0x58

Shmoo WR DQ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Shmoo WR DM
WR DM
   
   
00 ----------------------
01 --------------------
start of memsys_end
[0xb0014004] = 0x81100744
[0xb0014004] = 0x81100748
end of memsys_end
DDR test done successfully
***** DDR INITIALIZATION DONE ********
PDDR
ZBSS
L12F
MAIN
FPS0
BT00
0001
BT01
0412
NAN3
RFS2
NAN5

Base: 4.16_04_CT2015_Yueme
CFE version 1.0.38-116.233 for BCM96848 (32bit,SP,BE)
Build Date: Wed Mar 20 23:53:57 CST 2019 (jenkins_wang@jenkins)
Copyright (C) 2000-2013 Broadcom Corporation.

Boot Strap Register:  0xbfcbc3
Chip ID: BCM68488_A1_, MIPS: 600MHz, DDR: 533MHz, Bus: 300MHz
RDP: 428MHz
Main Thread: TP0
Total Memory: 268435456 bytes (256MB)
Boot Address: 0xb8000000

NAND ECC BCH-8, page size 0x800 bytes, spare size used 108 bytes
NAND flash device: Micron MT29F2G08ABA, id 0x2cda block 128KB size 262144KB
boardType = 0x1
board_id_table[1].iGpio = 0x1
board_id = 968488FEGU_V1
no need to write nvram
AFTER SYN nvramData.szBoardId = 968488FEGU_V1
AFTER SYN nvramData.ulVersion = 6
[WANGKAI] BpSetBoardId:968488FEGU_V1
[WANGKAI] wk_b:0
WK01
WK01
WK01
WK01
Board IP address                  : 192.168.1.1:ffffff00
Host IP address                   : 192.168.1.100
Gateway IP address                :
Run from flash/host/tftp (f/h/c)  : f
Default host run file name        : vmlinux
Default host flash file name      : bcm963xx_fs_kernel
Boot delay (0-9 seconds)          : 1
Boot image (0=latest, 1=previous) : 0
Default host ramdisk file name    :
Default ramdisk store address     :
Board Id (0-15)                   : 968488FEGU_V1
MEMORY CONFIG OVERRIDE            : 0xffffffff
Number of MAC Addresses (1-32)    : 10
Base MAC Address                  : 0c:2a:86:32:2f:1c
PSI Size (1-128) KBytes           : 128
Enable Backup PSI [0|1]           : 1
System Log Size (0-256) KBytes    : 0
Auxillary File System Size Percent: 0
Main Thread Number [0|1]          : 0
MC memory allocation (MB)         : 4
TM memory allocation (MB)         : 20
DHD 0 memory allocation (MB)      : 0
DHD 1 memory allocation (MB)      : 0
DHD 2 memory allocation (MB)      : 0
WLan Feature                      : 0x02
Voice Board Configuration (0-1)   : LE9641_ZSI_BB
Partition 1 Size (MB)             :
Partition 2 Size (MB)             :
Partition 3 Size (MB)             :
Partition 4 Size (MB) (Data)      : 4MB

enable IH Wan-Wan forwarding...
data_path_go Done!!
Creating CPU ring for queue number 0 with 32 packets descriptor=0x8067c55c
Done initializing Ring 0 Base=0xa2214220K End=0xa2214420K calculated entries= 32 RDD Base=0x02214220K descriptor=0x8067c55c
Open PHY 1 on MAC 0 : link state = Down
Open PHY 2 on MAC 1 : link state = Down
Open PHY 3 on MAC 2 : link state = Down
Open PHY 4 on MAC 3 : link state = Down
*** Press u key to stop auto run (1 seconds) ***
Auto run second count down: 1Timeout or packet isn't legal. Do not enter multicast upgrade
fh_upg_upgrade: auto upgrade failed.
fh_upg_upgrade: auto upgrade failed.                                                                                                    0
WK01
Booting from latest image (address 0xbb380000, flash offset 0x03380000) ...
Decompression LZ4 Image OK!
Entry at 0x80414f80
Starting program at 0x80414f80
Linux version 3.4.11-rt19 (jenkins_wang@jenkins) (gcc version 4.6.2 (Buildroot 2011.11) ) #1 SMP PREEMPT Thu Mar 21 00:30:22 CST 2019
968488FEGU_V1 prom init
CPU revision is: 0002a081 (Broadcom BMIPS4350)
Determined physical RAM map:
memory: 01400000 @ 0ec00000 (reserved)
memory: 00400000 @ 0e800000 (reserved)
memory: 0e800000 @ 00000000 (usable)
Zone PFN ranges:
  DMA      0x00000000 -> 0x00000400
  Normal   0x00000400 -> 0x00003a00
  HighMem  empty
Movable zone start PFN for each node
Early memory PFN ranges
    0: 0x00000000 -> 0x00004000
On node 0 totalpages: 14848
free_area_init_node: node 0, pgdat 805417b0, node_mem_map 81000000
  DMA zone: 2 pages used for memmap
  DMA zone: 0 pages reserved
  DMA zone: 1022 pages, LIFO batch:0
  Normal zone: 27 pages used for memmap
  Normal zone: 13797 pages, LIFO batch:3
PERCPU: Embedded 2 pages/cpu @81084000 s5120 r8192 d19456 u32768
pcpu-alloc: s5120 r8192 d19456 u32768 alloc=2*16384
pcpu-alloc: [0] 0 [0] 1
Built 1 zonelists in Zone order, mobility grouping on.  Total pages: 14819
Kernel command line: ro noinitrd  irqaffinity=0
PID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2, 4096 bytes)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32768 (order: 3, 131072 bytes)
Inod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6384 (order: 2, 65536 bytes)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16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2-way, VIPT, no aliases, linesize 16 bytes
Memory: 230800k/237568k available (4176k kernel code, 6768k reserved, 1144k data, 224k init, 0k highmem)
Preemptible hierarchical RCU implementation.
NR_IRQS:256
console [ttyS0] enabled
Allocating memory for DSP module core and initialization code
Allocated DSP module memory - CORE=0x0 SIZE=0, INIT=0x0 SIZE=0
Calibrating delay loop... 598.01 BogoMIPS (lpj=299008)
pid_max: default: 32768 minimum: 301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Kernel Config--
  SMP=1
  PREEMPT=1
  DEBUG_SPINLOCK=0
  DEBUG_MUTEXES=0
Broadcom Logger v0.1 Mar 21 2019 00:00:42
CPU revision is: 0002a081 (Broadcom BMIPS4350)
Primary instruction cache 64kB, VIPT, 4-way, linesize 16 bytes.
Primary data cache 32kB, 2-way, VIPT, no aliases, linesize 16 bytes
Brought up 2 CPU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6
registering PCI controller with io_map_base unset
bcm63xx_pcie: setting resistor calibration value to 0xa
bcm63xx_pcie: applying serdes parameters
registering PCI controller with io_map_base unset
bio: create slab <bio-0> at 0
SCSI subsystem initializ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fs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hub
usbcore: registered new device driver usb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0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10600000-0x106fffff]
pci_bus 0000:00: root bus resource [io  0x11700000-0x1170ffff]
pci 0000:00:09.0: [14e4:6300] type 00 class 0x0c0310
pci 0000:00:09.0: reg 10: [mem 0x1000c400-0x1000c4ff]
pci 0000:00:0a.0: [14e4:6300] type 00 class 0x0c0320
pci 0000:00:0a.0: reg 10: [mem 0x1000c300-0x1000c3ff]
PCI host bridge to bus 0000:01
pci_bus 0000:01: root bus resource [mem 0xa0000000-0xbfffffff]
pci_bus 0000:01: root bus resource [??? 0x00000000 flags 0x0]
pci 0000:01:00.0: [14e4:005b] type 01 class 0x060400
pci 0000:01:00.0: PME# supported from D0 D3hot
pci 0000:02:00.0: [14e4:a8db] type 00 class 0x028000
pci 0000:02:00.0: reg 10: [mem 0x00000000-0x00007fff 64bit]
pci 0000:02:00.0: supports D1 D2
pci 0000:01:00.0: BAR 8: assigned [mem 0xa0000000-0xa00fffff]
pci 0000:02:00.0: BAR 0: assigned [mem 0xa0000000-0xa0007fff 64bit]
pci 0000:01:00.0: PCI bridge to [bus 02-02]
pci 0000:01:00.0:   bridge window [mem 0xa0000000-0xa00fffff]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1:00.0 (0000 -> 0002)
bcmhs_spi bcmhs_spi.1: master is unqueued, this is deprecated
skbFreeTask created successfully
gbpm_do_work scheduled
BLOG v3.0 Initialized
BLOG Rule v1.0 Initialized
Broadcom IQoS v0.1 Mar 21 2019 00:25:05 initialized
Broadcom GBPM v0.1 Mar 21 2019 00:25:06 initialized
Switching to clocksource MIP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
IP rout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4096 (order: 0, 16384 bytes)
TCP establishe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2, 65536 bytes)
TCP bind hash table entries: 8192 (order: 2, 65536 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8192 bind 8192)
TCP: reno registered
UDP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16384 bytes)
UDP-Lit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16384 bytes)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
PCI: CLS 16 bytes, default 16
init_bcm_tstamp: unhandled mips_hpt_freq=300000000, adjust constants in bcm_tstamp.c
bcm_tstamp initialized, (hpt_freq=300000000 2us_div=300 2ns_mult=0 2ns_shift=0)
squashfs: version 4.0 (2009/01/31) Phillip Lougher
jffs2: version 2.2. (NAND) (SUMMARY)  © 2001-2006 Red Hat, Inc.
fuse init (API version 7.18)
msgmni has been set to 450
io scheduler noop registered (default)
Broadcom NAND controller (BrcmNand Controller)
mtd->oobsize=0, mtd->eccOobSize=0
NAND_CS_NAND_XOR=00000000
B4: NandSelect=40000001, nandConfig=06052300, chipSelect=0
brcmnand_read_id: CS0: dev_id=2cda9095
After: NandSelect=40000001, nandConfig=06052300
Block size=00020000, erase shift=17
NAND Config: Reg=06052300, Config Ext: Reg=00000042, chipSize=256 MB, blockSize=128K, erase_shift=11
busWidth=1, pageSize=2048B, page_shift=11, page_mask=000007ff
timing1 not adjusted: 65644458
timing2 not adjusted: 80040e56
BrcmNAND mfg 2c da MICRON MT29F2G08ABA 256MB on CS0

Found NAND on CS0: ACC=c308001b, cfg=06052300, cfg_ext=00000042, flashId=2cda9095, tim1=65644458, tim2=80040e56
BrcmNAND version = 0x0701 256MB @00000000
brcmnand_scan: B4 nand_select = 40000001
brcmnand_scan: After nand_select = 40000001
handle_acc_control: default CORR ERR threshold  6 bits
ACC: 27 OOB bytes per 512B ECC step; from ID probe: 16
Use strap setting for ecc size 27 bytes, mtd->oobsize 108.
page_shift=11, bbt_erase_shift=17, chip_shift=28, phys_erase_shift=17
Brcm NAND controller version = 7.1 NAND flash size 256MB @10000000
ECC layout=brcmnand_oob_bch8_27_2k
brcmnand_scan:  mtd->oobsize=108
brcmnand_scan: oobavail=51, eccsize=512, writesize=2048
brcmnand_scan, eccsize=512, writesize=2048, eccsteps=4, ecclevel=8, eccbytes=14
-->brcmnand_default_bbt
brcmnand_default_bbt: bbt_td = bbt_slc_bch4_main_descr
Bad block table Bbt0 found at page 0001ffc0, version 0x01 for chip on CS0
Bad block table 1tbB found at page 0001ff80, version 0x01 for chip on CS0
brcmnand_reset_corr_threshold: default CORR ERR threshold  6 bits for CS0
brcmnandCET: Status -> Deferred
***** Found SQUASHFS Marker at 0x0387ff00
***** Found SQUASHFS Marker at 0x0041ff00
rootfs device :/dev/mtdblock13
Creating 13 MTD partitions on "brcmnand.0":
0x000003880000-0x0000066e0000 : "rootfs"
0x000000420000-0x000003380000 : "rootfs_update"
0x000006700000-0x000006b00000 : "data"
0x000000000000-0x000000020000 : "nvram"
0x000006b00000-0x00000eb00000 : "ctmdw"
0x00000eb00000-0x00000ef00000 : "fhconf"
0x00000ef00000-0x00000f700000 : "fhrootfs"
0x00000f700000-0x00000fb00000 : "fhlog"
0x00000fb00000-0x00000ff00000 : "fhbak"
0x000003380000-0x0000066e0000 : "image"
0x000000020000-0x000003380000 : "image_update"
0x000003380000-0x000003880000 : "bootfs"
0x000000020000-0x000000420000 : "bootfs_update"
UBI: attaching mtd0 to ubi0
UBI: physical eraseblock size:   131072 bytes (128 KiB)
UBI: logical eraseblock size:    126976 bytes
UBI: smallest flash I/O unit:    2048
UBI: VID header offset:          2048 (aligned 2048)
UBI: data offset:                4096
UBI: max. sequence number:       0
UBI error: ubi_read_volume_table: the layout volume was not found
UBI error: ubi_init: cannot attach mtd0
PPP generic driver version 2.4.2
PPP BSD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PPP Deflate Compression module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24
ehci_hcd: USB 2.0 'Enhanced' Host Controller (EHCI) Driver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0:0a.0 (0000 -> 0002)
ehci_hcd 0000:00:0a.0: setting latency timer to 64
ehci_hcd 0000:00:0a.0: EHCI Host Controller
ehci_hcd 0000:00:0a.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ehci_hcd 0000:00:0a.0: Enabling legacy PCI PM
ehci_hcd 0000:00:0a.0: irq 16, io mem 0x1000c300
ehci_hcd 0000:00:0a.0: USB f.f started, EHCI 1.00
hub 1-0:1.0: USB hub found
hub 1-0:1.0: 1 port detected
ohci_hcd: USB 1.1 'Open' Host Controller (OHCI) Driver
PCI: Enabling device 0000:00:09.0 (0000 -> 0002)
ohci_hcd 0000:00:09.0: setting latency timer to 64
ohci_hcd 0000:00:09.0: OHCI Host Controller
ohci_hcd 0000:00:09.0: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2
ohci_hcd 0000:00:09.0: irq 18, io mem 0x1000c400
hub 2-0:1.0: USB hub found
hub 2-0:1.0: 1 port detected
usbcore: registered new interface driver usblp
i2c /dev entries driver
brcmboard: brcm_board_init entry
g_ulSdramSize is 268435456
****************(BpGetResetToDefaultExtIntr),intr = 4
****************(BpGetWirelessSesExtIntr),intr = 6
****************(BpGetWifiOnOffExtIntr),intr = 5
****************(BpGetLedIndicateExtIntr),intr = 3
Wifi Button: Button Interrupt 0x5 is enabled
SES: Button Interrupt 0x6 is enabled
DYING GASP IRQ Initialized and Enabled
LED: Button Interrupt 0x3 is enabled
led: onoff is (1)
Serial: BCM63XX driver $Revision: 3.00 $
Magic SysRq with Auxilliary trigger char enabled (type ^ h for list of supported commands)
ttyS0 at MMIO 0xb0800640 (irq = 104) is a BCM63XX
ttyS1 at MMIO 0xb0800660 (irq = 105) is a BCM63XX
BPM: tot_mem_size=268435456B (256MB), buf_mem_size <10%> =26843540B (25MB), num of buffers=10420, buf size=2576
Broadcom BPM Module Char Driver v0.1 Mar 21 2019 00:09:02 Registered<244>
xt_time: kernel timezone is -0000
TCP: cubic registered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0
IPv6 over IPv4 tunneling driver
NET: Registered protocol family 17
*******initialize netlink succese!*******
Initializing MCPD Module
Ebtables v2.0 registered
ebt_time registered
ebt_ftos registered
ebt_wmm_mark registered
L2TP core: blog_l2tp_rcv_check
L2TP core driver, V2.0
PPPoL2TP kernel driver, V2.0
8021q: 802.1Q VLAN Support v1.8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13" or unknown-block(0,0): error -6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1f00           47488 mtdblock0  (driver?)
1f01           48512 mtdblock1  (driver?)
1f02            4096 mtdblock2  (driver?)
1f03             128 mtdblock3  (driver?)
1f04          131072 mtdblock4  (driver?)
1f05            4096 mtdblock5  (driver?)
1f06            8192 mtdblock6  (driver?)
1f07            4096 mtdblock7  (driver?)
1f08            4096 mtdblock8  (driver?)
1f09           52608 mtdblock9  (driver?)
1f0a           52608 mtdblock10  (driver?)
1f0b            5120 mtdblock11  (driver?)
1f0c            4096 mtdblock12  (driver?)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Rebooting in 1 seconds..

stopping CPU 0
kerSysMipsSoftReset: called onþHELO
CPUI
L1CI
HELO
CPUI
L1CI
4.1604_CT2015_Yueme-1.0.38-116.233
AVSD
DRAM
***** DDR INITIALIZATION START ******
NVRAM memcfg 0xffffffff
mcb configuration = 6

MemsysInit lpf0wb_r4p0 1.2.0.4 20150422
DDR3
930A3F30 B0014000 B0016000 00000000 00000000 004031D9
MCB rev=0x00030301 Ref ID=0x031D9 Sub Bld=0x004
Dram Timing 07-07-07

start of memsys_begin
mc_cfg_init(): Initialize the default values on mc_cfg
init_memc_dram_profile(): Initializing MEMC DRAM profile
Poll PHY Status register
PHY Status= 1
Disable Auto-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17b00
[0xb0014200] = 0x00000305
End of memsys_begin
Add/Ctl Alignment
no adjustment

ZQ Cal LP PHY
p_term=0x03 n_term=0x03 p_drive=0x11 n_drive=0x10
R in Ohm
P: Finger=0x2D0 Term=0xF0 Drv=0x3C
N: Finger=0x2D0 Term=0xF0 Drv=0x3C

PLL Ref(Hz)=0x02FAF080 UI STEPS=0x057
DDR CLK(MHz)=0x215 WL CLK dly(ps)=0x0C8 bitT(ps)=0x3AA VDLsize(fs)=0x2A1D CLK_VDL=0x01B
start of memc_init
[0xb0014004] = 0x01100044
[0xb0014004] = 0x01100244
[0xb0014004] = 0x01100644
[0xb0014234] = 0x00000501
Enable Auto-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07b00
[0xb0014110] = 0x11100f0e
[0xb0014114] = 0x15141312
[0xb0014118] = 0x19181716
[0xb001411c] = 0x00001b1a
[0xb0014150] = 0x04000000
[0xb0014154] = 0x08070605
[0xb0014158] = 0x00000a09
[0xb0014190] = 0x000d0c0b
FUNC cfg_memc_timing_ctrl
[0xb0014214] = 0x06070707
[0xb0014218] = 0x00040006
[0xb001421c] = 0x1b00041b
[0xb0014220] = 0x00040008
[0xb0014224] = 0x0a000058
END FUNC cfg_memc_timing_ctrl
End of memc_init
start of pre_shmoo
[0xb0014004] = 0xc1100744
end of pre_shmoo

SHMOO 28nm
B0016000 B0014800 00000000 00020000 00000000

Shmoo WL

One UI Steps : 0x62

disable_dram_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17b00
enable_dram_refresh
[0xb001420c] = 0x00007b00
   
   
00 S-------------------
01 S-----------------

Shmoo RD En
B0 RISE UI=0 VDL=3C PICK UI=1 VDL=3C
B1 RISE UI=0 VDL=42 PICK UI=1 VDL=42
   
   
00 -S----------------------------------------------------------X+++++++++++++++++++++++++++++++++++++
01 -S----------------------------------------------------------------X+++++++++++++++++++++++++++++++

Shmoo RD DQ NP
DQS :
B0 VDL=57 ok
B1 VDL=57 ok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Shmoo RD DQ P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Shmoo RD DQ N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RD DQS adjustments :
BL0: Start: 0x57 Final: 0x57
BL1: Start: 0x57 Final: 0x57

Shmoo WR DQ
   
   
00 ----------------------
01 -----------------
02 ----------------------
03 -----------------------
04 ----------------------
05 --------------------
06 ----------------------
07 ------------------
08 -----------------------
09 ----------------------
10 ---------------------
11 -------------------------
12 ----------------------
13 ----------------------
14 --------------------
15 --------------------

Shmoo WR DM
WR DM
   
   
00 ---------------------
01 --------------------
start of memsys_end
[0xb0014004] = 0x81100744
[0xb0014004] = 0x81100748
end of memsys_end
DDR test done successfully
***** DDR INITIALIZATION DONE ********
PDDR
ZBSS
L12F
MAIN
FPS0
BT00
0001
BT01
0412
NAN3
RFS2
NAN5

Base: 4.16_04_CT2015_Yueme
CFE version 1.0.38-116.233 for BCM96848 (32bit,SP,BE)
Build Date: Wed Mar 20 23:53:57 CST 2019 (jenkins_wang@jenkins)
Copyright (C) 2000-2013 Broadcom Corporation.

Boot Strap Register:  0xbfcbc3
Chip ID: BCM68488_A1_, MIPS: 600MHz, DDR: 533MHz, Bus: 300MHz
RDP: 428MHz
Main Thread: TP0
Total Memory: 268435456 bytes (256MB)
Boot Address: 0xb8000000

NAND ECC BCH-8, page size 0x800 bytes, spare size used 108 bytes
NAND flash device: Micron MT29F2G08ABA, id 0x2cda block 128KB size 262144KB
boardType = 0x1
board_id_table[1].iGpio = 0x1
board_id = 968488FEGU_V1
no need to write nvram
AFTER SYN nvramData.szBoardId = 968488FEGU_V1
AFTER SYN nvramData.ulVersion = 6
[WANGKAI] BpSetBoardId:968488FEGU_V1
[WANGKAI] wk_b:0
WK01
WK01
WK01
WK01
Board IP address                  : 192.168.1.1:ffffff00
Host IP address                   : 192.168.1.100
Gateway IP address                :
Run from flash/host/tftp (f/h/c)  : f
Default host run file name        : vmlinux
Default host flash file name      : bcm963xx_fs_kernel
Boot delay (0-9 seconds)          : 1
Boot image (0=latest, 1=previous) : 0
Default host ramdisk file name    :
Default ramdisk store address     :
Board Id (0-15)                   : 968488FEGU_V1
MEMORY CONFIG OVERRIDE            : 0xffffffff
Number of MAC Addresses (1-32)    : 10
Base MAC Address                  : 0c:2a:86:32:2f:1c
PSI Size (1-128) KBytes           : 128
Enable Backup PSI [0|1]           : 1
System Log Size (0-256) KBytes    : 0
Auxillary File System Size Percent: 0
Main Thread Number [0|1]          : 0
MC memory allocation (MB)         : 4
TM memory allocation (MB)         : 20
DHD 0 memory allocation (MB)      : 0
DHD 1 memory allocation (MB)      : 0
DHD 2 memory allocation (MB)      : 0
WLan Feature                      : 0x02
Voice Board Configuration (0-1)   : LE9641_ZSI_BB
Partition 1 Size (MB)             :
Partition 2 Size (MB)             :
Partition 3 Size (MB)             :
Partition 4 Size (MB) (Data)      : 4MB

enable IH Wan-Wan forwarding...
HELO
CPUI
L1CI
HELO
CPUI
L1CI
4.1604_CT2015_Yueme-1.0.38-116.233
AVSD
DRAM

网友:
光猫出问题找网络供应商

网友A: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13" or unknown-block(0,0): error -6

flash挂咯,要刷机了.

网友B: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13" or unknown-block(0,0): error -6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oot=" boot option; here are the available partitions:

Kernel panic - not syncing: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unknown-block(0,0)
Rebooting in 1 seconds..
重新刷机试试

网友:
看起来是某个东西挂载错误 然后自动命令重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13" or unknown-block(0,0): error -6

flash挂咯,要刷机了. ...

会不会是我开了FTP 和TELNET 默认密码 在网上被别人删除了文件,现在一直重启 怎么刷机 网上也搜不到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VFS: Cannot open root device "mtdblock13" or unknown-block(0,0): error -6
Please append a correct "r ...

现在他一直重启 网上也搜不到刷机就教程 大神会刷机的话教教我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我开了FTP 和TELNET 默认密码 在网上被别人删除了文件,现在一直重启 怎么刷机 网上也搜不到教程 ...

你的ftp和telnet对公网开放了? 还有手机装了乱七八糟的软件?
记得有次朋友联了我的wifi,然后他的手机就尝试用ssh登录我的路由器。

你这个看起来是flash挂了,然后无法挂载分区。
但是我目前还没有见过路由器的spi nor flash 坏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