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发帖求,迷你版T12可用固件,单片机是STC15F2K60S2

楼主(2020-05-27):
之前群友给的文件,最近有时间做了几个,大叔版也是STC15F2K60S2,但都一次成功,但下图这个迷你版用同样固件(五笔焊台改0.96OLED固件)和(最新固件0.96-1.3OLED 屏幕)死活屏幕不亮,而且屏下部(屏上排线引出那里)发热,上电后蜂鸣器(吱、吱、吱、吱)响,但同样这个发热的屏,换回到大叔版上就完全正常肯定是固件问题,因为我焊了3片,主要零件换到大叔版上也都没问题,特此求下图这种板的固件——

网友A:
自己看看程序嘛 这玩意最多就是改改引脚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看看程序嘛 这玩意最多就是改改引脚的事情

不懂这东西啊,只会烧录

网友B:
发pcb文件和电路图

网友:
板子设计的挺漂亮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板子的尺寸是多少,尤其是中间部分

网友:
要根据原理图改一下管脚 定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一下这个板子的尺寸是多少,尤其是中间部分

全尺寸72x20mm,中间部分35x20mm,挺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发pcb文件和电路图

我只有全部这些,但里面固件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全部这些,但里面固件不对

你试试这个吧

楼主:
感谢,后来群里有人给我了个和您这一样的同一个固件,刷进去后,上电蜂鸣器响一声(以前是乱响+屏不亮),由于那天单位值班没带屏,稍后焊上再试试,应该是没问题了

网友D:
主控一样,功放管一样,温度采集一样。应该是没错。

网友:
大叔版的T12 PCB可否分享下?

网友:
看我记录oled版 就是大叔版

网友(2020-12-15):
引用 网友D:
主控一样,功放管一样,温度采集一样。应该是没错。

电路图发下吗?

网友(2022-04-10):
应该就是通用天山固件的吧

网友(2024-04-18):
解决了吗,这个有图纸能不能分享一下,这板子看着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