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关于stc15w104的按键发射脉冲问题

楼主(2020-05-28):
按一下按键,触发stc15w104输入端口,使高电平降到低电平,stc15w104检测到低电平,就从第三脚输出从0到48000rpm的方形脉冲,按键松开,恢复高电平,stc15w104检测到高电平,无输出任何脉冲。

楼主:
是stc15w104第五脚检测到有按键按下,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第六脚输出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有按键按下,则第六脚有40秒的脉冲,任何时候松开按键,stc15w104检测第五脚是高电平,则六脚输出中止输出任何脉冲。如果是持续按下按键,则持续40秒,中间停顿5秒,再输出,这样持续不停循环,中间按键松开则6脚无输出。

网友:
这东东有2个定时器,应该够用的了,1个做计时计数,1个做方波输出。  第5脚是中断4脚。

网友:
这请人帮忙呢?还是请人帮忙呢?你猜

网友:
你猜rpm怎么对应pwm

楼主:
是8000RPM到24000RPM转速,在3.7v250ma电池下面。是怎么换算的8000/60=133.3个脉冲,换算成周期是0.0075秒的方波,就是每秒种133个7.5ms的pwm方波。24000/60=400个脉冲,换算成周期是0.0025秒的方波,就是每秒钟400个2.5ms的pwm方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