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按键触发脉冲的小程序。

楼主(2020-05-28):
按一下按键,触发stc15w104第四输入端口,使高电平降到低电平,stc15w104检测到低电平,就从第三脚输出从0到48000rpm(转)的方形脉冲,脉冲持续40秒。按键松开,stc15w104第四输入端口恢复高电平,stc15w104检测到第四脚高电平,则第三脚无输出任何脉冲。任何时候按住按键就有脉冲发出,持续40秒,按键松开,无脉冲输出。写一段小程序。恳请各位大师帮忙,有悬赏。有什么问题在下方留言。谢谢!

网友A:
毛毛悬赏就算了,连描述也描述不清。  你按一下就松开,到底是继续发送直到40s结束还是马上就停呀?
0到48000rpm(转)的方形脉冲  是什么鬼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毛毛悬赏就算了,连描述也描述不清。  你按一下就松开,到底是继续发送直到40s结束还是马上就停呀?
0到480 ...

字数补丁,补丁

楼主:
是stc15w104第5脚输入检测按键变化,低电平,按键按下,第6脚输出0到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高电平按键不按下,则第6脚无输出,按一下发送40s脉冲,松开则停止。

楼主:
是stc15w104第五脚检测到有按键按下,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第六脚输出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有按键按下,则第六脚有40秒的脉冲,任何时候松开按键,stc15w104检测第五脚是高电平,则六脚输出中止输出任何脉冲。如果是持续按下按键,则持续40秒,中间停顿5秒,再输出,这样持续不停循环,中间按键松开则6脚无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毛悬赏就算了,连描述也描述不清。  你按一下就松开,到底是继续发送直到40s结束还是马上就停呀?
0到480 ...

是stc15w104第五脚检测到有按键按下,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第六脚输出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有按键按下,则第六脚有40秒的脉冲,任何时候松开按键,stc15w104检测第五脚是高电平,则六脚输出中止输出任何脉冲。如果是持续按下按键,则持续40秒,中间停顿5秒,再输出,这样持续不停循环,中间按键松开则6脚无输出。

网友:
完全看不懂你的逻辑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tc15w104第五脚检测到有按键按下,从高电平到低电平,第六脚输出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有按键按下 ...

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  指的是 48000hz的方波,还是一定占空比的方波哦

网友:
RPM为每分钟转数,是电机的参数,单片机能检测转数?电机有反馈信号?

网友B(2020-06-29):
没有芯片,仿真可用。
时钟设置为12MHZ,定时器0设置为1微秒中断。10个1US翻转一次输出,50000HZ。如果输入脚为低就计时,40秒内可以输出,40-45秒关掉。然后循环。
如果不限制P3.1输出的话,可以把输出改到第3脚T0CLK0或者第5脚T2CLK0,利用定时器溢出自动翻转,可以让频率更准。

// Writen by elecfunwb @ 2020-06-28
//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0466
// MCU:STC15W104
// 第五脚检测到有按键按下,由高电平转为低电平,第六脚输出48000RPM转的pwm方形脉冲。
// 如果是持续按下按键,则输出持续40秒,中间停顿5秒,再输出,循环。
// 任何时候松开按键,,则六脚中止输出任何脉冲。

// MCU: STC15W104
// 时钟设置为12MHz
// PIN1  P3.4/RST/T0/~INT2/MCLKO
// PIN2  VCC
// PIN3  P3.5/T0CLKO/~INT3
// PIN4  GND
// PIN5  T2CLKO/~INT4/P3.0
// PIN6  T2/P3.1
// PIN7  INT0/P3.2
// PIN8  RSTOUT_LOW/INT1/P3.3

#include "reg51.h"

#define FOSC 12000000L                      //芯片时钟
#define T1US (65536-FOSC/1000000)           //1T模式

sfr P3M1 = 0xb1;
sfr P3M0 = 0xb2;

sfr AUXR = 0x8e;                            //Auxiliary register
sfr INT_CLKO = 0x8f;                        //外部中断与时钟输出控制寄存器

sbit IO_IN = P3^0;
sbit IO_OUT = P3^1;

unsigned int gUsCnt = 0;                    //定时器中断微秒计数
unsigned long gOutCnt = 0;                  //输出计数

//定时器0中断服务函数,每1us中断一次,加上处理时间后约48000HZ
void tm0_isr() interrupt 1
{
    if (++gUsCnt >= 10) {                   //10次1US约为50000HZ
        gUsCnt = 0;
        if (!IO_IN) {                       //输入脚为低电平时才能输出
            if (++gOutCnt < 4000000) {      //0~40秒输出方波
                IO_OUT = ~IO_OUT;           //输出IO电平翻转
            } else if (gOutCnt < 4500000) { //40~45秒关闭输出
                IO_OUT = 0;
            } else {                        //超过45秒重新计时
                gOutCnt = 0;
            }
        } else {                            //输入脚为高电平时,输出为低
            IO_OUT = 0;
            gOutCnt = 0;
        }
    }
}

void main()
{
    P3M0 = 0x00;                    //IO设置为标准模式,弱上拉
    P3M1 = 0x00;

    IO_IN = 1;                      //输入脚设为高电平
    IO_OUT = 0;                     //输出脚设为低电平
    gUsCnt = 0;                     //清空计数值
    gOutCnt = 0;

    AUXR |= 0x80;                   //定时器0为1T模式
    TMOD = 0x00;                    //设置定时器0为模式0(16位自动重装载)
    TL0 = T1US;                     //初始化计时值
    TH0 = T1US >> 8;

    ET0 = 1;                        //打开定时器0中断
    EA = 1;                         //打开全局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while (1);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芯片,仿真可用。
时钟设置为12MHZ,定时器0设置为1微秒中断。10个1US翻转一次输出,50000HZ。如果输 ...

尊敬的大师,我还有另一款定时器芯片的软件和硬件没搞懂,是关于psoc的,你懂不懂?上面的程序能驱动空心杯电机吗?我说的是占空比?

网友:
引用 楼主:
尊敬的大师,我还有另一款定时器芯片的软件和硬件没搞懂,是关于psoc的,你懂不懂?上面的程序能驱动空心 ...

电机驱动没搞过,不会

楼主(2020-09-14):
我想加你的微信号,那个单片机我的引脚定义有错误?你能在微信里编好程序我付款给你。

楼主:
你的微信号有吗? 我想向你请教几个问题,是关于定时器芯片的硬件和软件的问题,我的微信号是15299188560.

楼主(2020-10-18):
8000RPM到24000RPM转速,在3.7v250ma电池下面。是怎么换算的8000/60=133.3个脉冲,换算成周期是0.0075秒的方波,就是每秒种133个7.5ms的pwm方波。24000/60=400个脉冲,换算成周期是0.0025秒的方波,就是每秒钟400个2.5ms的pwm方波。是stc15w104c第6脚p3.1输入,第8脚p3.3输出。

楼主:
8000RPM到24000RPM转速,在3.7v250ma电池下面。是怎么换算的8000/60=133.3个脉冲,换算成周期是0.0075秒的方波,就是每秒种133个7.5ms的pwm方波。24000/60=400个脉冲,换算成周期是0.0025秒的方波,就是每秒钟400个2.5ms的pwm方波。是stc15w104c第6脚p3.1输入,第8脚p3.3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