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大扭矩锂电钻求推荐,120到200n.m的手钻

楼主(2020-05-28):
求大家推荐一个120到200n.m的手钻,价格要便宜点,谢谢宝贝

网友A:
手持的扭力大还要便宜,只能二手洋货超大的角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持的扭力大还要便宜,只能二手洋货超大的角钻了

飞机钻应该也可以吧  不行就电锤装转接头

网友:
没有吧,这种扭力你也握不住啊

网友:
牧田40V和日立36V平台的无刷钻满足你要求

网友:
钻没有这么大扭力的!!!可以看看得伟996之类的。

网友B:
大扭矩的手钻最起码要有一个长长的副手柄才行,就像下图的麦太保这样的。它标称扭矩1300磅吋,相当于147牛米,符合楼主需求。

网友:
大有的18V无刷钻刚刚120牛米扭矩,但是是最便宜的!

网友:
那么大扭矩根本手拿不住的

网友B:
日立(高壹)36伏的138牛米,但价格不便宜。我看大有5282也能达到120牛米,价格便宜,才1000出头。

网友:
要这么大的扭力直接买个便宜的电扳手搞定了

网友:
这种扭矩就不怎么应该出现在电钻上,就算出现了也是旗舰产品,便宜是别想了

网友:
只有洋二适合你还要买打黑的,闲鱼弄好的也不会便宜

网友:
要便宜大有,要不然就是得伟60v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扭矩的手钻最起码要有一个长长的副手柄才行,就像下图的麦太保这样的。它标称扭矩1300磅吋,相当于147牛 ...

那不是很贵

网友:
米沃奇2804 得伟998 大有5289都行。998可能不容易买到 另两个货很多。

网友:
大有5282 5283 5289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立(高壹)36伏的138牛米,但价格不便宜。我看大有5282也能达到120牛米,价格便宜,才1000出头。 ...

没钱买好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扭矩的手钻最起码要有一个长长的副手柄才行,就像下图的麦太保这样的。它标称扭矩1300磅吋,相当于147牛 ...

好的有空看看,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