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有认识修激光打标机的嘛? 顺便拆一下。通讯帝TXD-SDL

楼主(2020-05-28):
激光打标机,刚买的同行的,,有点问题,原厂家已经倒闭了。。。。找不到任何售后。
现在问题是不联机。机器打开能自动发红光和白光。激光模组应该是好的。

感觉有点像板卡问题。有没有认识的高手。付费维修

顺便拆一下。

铭牌。。

头部是振镜和场镜,百度说振镜里面有两个电机驱动两个反光玻璃片,就可以根据设定反射固定激光束来打码了。
场镜是用来聚焦的。

这个家伙挺大挺沉的。。
拆开最上面是激光器,大铁板上是板卡,就是主控板。
大铁板左下估计是激光驱动? 我也不太懂。
大铁板右下是电源  把220变压成3路直流。有三个独立电源。忘记拍了。

主控板,,

老哥们看完如果有认识的修这玩意儿的,回复一下哈。。有红包的说

网友:
应该有专门修理这个吧的,只是没有碰上而已。

网友:
需要有加密狗的,,我也淘了个,没有加密狗,X宝上买了一个,也找到一家做打标机的,也能修

网友:
发现修理费赶上买半台新机了。。。。

网友A:
看你这个板子  应该是新款了,,应该好找,,我的是老款了

网友:
这个不是要电脑联机才能工作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这个板子  应该是新款了,,应该好找,,我的是老款了

谁家修的,能推荐一下嘛?

网友:
不联机那肯定就是控制板问题啊,你就是找到原厂家这东西也不可能给你板卡级维修的吧,还是得换板,直接上taobao搞个金橙子卡吧,d版的话3-500就可以了

网友(2021-10-06):
出不出,成新玩玩

网友:
可能软件问题,我的那台卖家给了我好几个软件,让一个一个试

网友:
淘宝搜索 金橙子打标卡 就有主板卖

网友:
刚一台机器你就想用上?配套的东西不齐怎么用?太天真了吧

网友B:
看起来这个是用视觉定位?   黄颜色的光纤? 光源在底部那个黑色箱子    先最小化检查吧 比如供电  各个电源电压   绿色板子的稳压 串口什么的 毕竟外联接口很容易因为两个设备电位差导致接口击穿

楼主(2021-11-11):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这个是用视觉定位?   黄颜色的光纤? 光源在底部那个黑色箱子    先最小化检查吧 比如供电   ...

好了    真的就是按照你的说法操作的 。。    自己也不是专业修打标机的   首先灯亮但是不联机   就先查了下供电  三路供电有一路5V给板卡供电的   结果才3.1V   直接用充电器供电   电脑咕咚一声  嘿嘿   然后找人装了驱动   现在已经全部能用啦  美滋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