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多年前的国腾充电宝,居然内置苹果电池?

楼主(2020-05-28):
拆开看下,上图了。

网友:
居然是苹果电池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苹果电池做的充电宝,买的时候很贵的吧。

网友B:
各位别多想,九成九是拆机的。。。

网友:
其实是个很不错的选择的,苹果的品控还是严格的,二手手机里面拆下来,换电池换下来的,做个电源不错的。我有三片Ipad里面拆下来的,到现在还杠杠的,配个效率高的板子,充大屏幕手机两次多没问题,都三四年了。

网友C:
这容量好大,不知 真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容量好大,不知 真假了

不是拆机的,俺还沒用过苹果手机,以前拆这个充电宝电池用到别的小物件上供过电,而后又拆电池恢复到这充电宝上。
这充电宝是多年前一高校毕业生丢下的,在学生(男宿舍)捡到的,捡来就是这个样,电池就不知真假了,现在这充电宝基本沒用过,偶尔给这充电宝充补下电。

网友:
也在用国腾 二片电池的8000毫安 黑皮不知道是什么品牌,稍后上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看到用苹果电池做的充电宝,买的时候很贵的吧。

一万多毫安的苹果电池我是没见过的  装任何苹果手机估计都能轻度使用一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各位别多想,九成九是拆机的。。。

看看容量就知道不是拆机的了  虽然我也想过把几块用过的电池拿来做充电宝  不过没实施

网友:
德赛的电池也很多假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万多毫安的苹果电池我是没见过的  装任何苹果手机估计都能轻度使用一周吧 ...

两片要除以2,不知一般苹果手机电池容量是多少?也懒得去找度娘。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片要除以2,不知一般苹果手机电池容量是多少?也懒得去找度娘。

两片独立包装为啥要除2呢  几年前的苹果手机电池不会超过两安容量

网友:
IPAD4 上边的电池,应该是拆机的   新的谁舍得用这上

网友:
应该是C品电芯或拆机,我零几年见到最多的是飞毛腿,其次是品胜和羽博等,当初品牌充电宝100元以上。我零几年第一部是单节五号电池手机应急充,2010年后米勒ML102采用18650锂电池应急充,第二部4x18650免焊接充电宝电池盒,原装1安输出过流烧芯片,花钱退换成2安输出,比1安多了免充电一键激活保护板输出按钮,和500毫安加1安两档低限流跳线,如果是诺基亚手机需要短接跳线500毫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