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松下的碳膜电阻

楼主(2020-05-28):
今天把小车的程序用ARDUIn重新写了一个,下装好后,实现了好多灵活的功能;
同时自己又加了几个大电阻,给两个电容均压用的;
结果有一个电阻不小心使劲夹了一下,端帽那里夹了很深的痕迹,干脆不用它了,就手拆开看看吧;

用钳子把表面的涂层撸掉,然后用指甲一道道的划彻底光滑,然后用钳子把两边的金属帽去掉,就OK了;

用到电阻的小车

用到电阻的小车

松下碳膜电阻

松下碳膜电阻

涂层撸掉

涂层撸掉

指甲抓划后

指甲抓划后

表面挺光滑的

表面挺光滑的

金属帽就是挤压在电阻体上的

金属帽就是挤压在电阻体上的

网友:
看着不错的电阻

网友A:
高啊!我的arduino都没用拿来送人了

楼主:
哦;我倒是不会看好不好,看来你挺专业的;
我开始拆的时候,看着金属帽仅仅是压靠在上面的,我还以为是山寨呢,哈哈哈;

我开始以为,电阻两端的金属帽是焊接在电阻体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啊!我的arduino都没用拿来送人了

哦哦;握个手,你也买了这个玩具车啊,哈哈;

我是从事程序的,所以,就觉得这些程序不难,自己写了好几个自己喜欢的功能的给孩子玩;

隔行如隔山,对于硬件,我确实懂得很少了,也正在努力学,哈哈

网友B:
3W这么大功率仍然用碳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3W这么大功率仍然用碳膜啊?

一看你就是行家;
我不是很懂,应该用不到这么大,我是担心电阻烧了,就买了一些大点功率的;

网友C:
找个电阻值差不多的白炽灯泡替代上,散热比电阻器好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找个电阻值差不多的白炽灯泡替代上,散热比电阻器好做。

哦哦;谢谢指教;
后期试试,呵呵呵,多谢

网友D:
治愈系啊,内芯能够完整的取出来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治愈系啊,内芯能够完整的取出来呀。

嗯,是啊;呵呵;
开拆之前没打算完整,结果却没破坏它;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是啊;呵呵;
开拆之前没打算完整,结果却没破坏它;

1/4也拆过,更大的绕线的只能拆个瓷管

网友:
结构好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