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 求助手机发帖问题 APP就卡死

楼主(2020-05-28):
新版的APP
不能够发帖
主题可以填写
但是选择分类后
APP就卡死挂了
小米5Splus手机

网友A:
直接用手机浏览器啊,或者从数码之家公众号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用手机浏览器啊,或者从数码之家公众号进去

好的,谢谢

网友B:
我写的APP吧?
通病,没法解决。只要点到下拉菜单就死机,长按文字也死机。所以我也没有去维护了,就拿来看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写的APP吧?
通病,没法解决。只要点到下拉菜单就死机,长按文字也死机。所以我也没有去维护了,就 ...

^o^
辛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