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看一下 HP SAS 硬盘,和主板对比

楼主(2020-05-28):
惠普的服务器的硬盘。

楼主:
下面是各种主板接口的对比。

网友A:
谢谢分享,sas  1万5千转,电机能不能用来做点啥

网友B:
没啥用,现在是SSD的天下,就算普通服务器级别混闪sata硬盘性能也比这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sas  1万5千转,电机能不能用来做点啥

电风扇吗

网友:
PATA SCSI SATA SAS 各种接口,企业级的硬盘用料很猛啊

网友C:
外壳 3.5英寸,盘片 2.5英寸
这硬盘到底算 3.5 还是 2.5 ?

网友:
固态之前的万转硬盘,如果能给硬盘对好联轴器焊接,可以做把小电磨。固态出现后万转硬盘淘汰。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外壳 3.5英寸,盘片 2.5英寸
这硬盘到底算 3.5 还是 2.5 ?

当然是3.5的啦。
因为转速太高15,000的,
所以它的那个盘片不能做大
做成3.5寸盘片的话就只能跑1万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啥用,现在是SSD的天下,就算普通服务器级别混闪sata硬盘性能也比这个好

寿命呢?SAS硬盘寿命可长多了,我公司服务器里用的SAS硬盘,几乎没停机的运行7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