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检修三洋液晶电视黑屏

楼主(2020-05-28):
昨晚家人的电视右下电源插头附近闪了下就黑屏了,本来我怀疑是保险管烧了,拆开看了,还没找到,先拍个照给这里的能人看看,这个华为畅享9e手机拍照效果比我原来的海信手机差很多,都是低端手机拍照效果咋就差了那么多,仅仅是表面上的像素数据高了很多,当时那个手机死机在半道耽误事一着急就在路边实体店在帮我弄好原手机的技术人员推荐下买了这款,当时原手机已被他重新启动好了,就是嫌它太慢(运存小,只有2G,存储也不大,才16G,以前如遇假死机都是我自己弄好,这回因在外面急着要联系用手机而它在亮着耗电死机,就有了下决心换的念头,再加上技术人挺好,帮我弄好手机,我心存感激让他按我的要求为我挑一款,我的要求不高,只要运存3G,存储32或64,速度快点但不用太高端太贵的就行)

楼主:
这手机拍照真的不如原来的,以前我都是很费事的用老手机拍照,然后再用蓝牙传到新手机里

网友:
怎么扯到手机上了,倒是修电视呀?

楼主:
打开看,看不出哪出了问题,背光管还是LED背光不知道

楼主:
手机拍照效果太差

楼主:
这华为低端机型是MTK芯片的,拍照真的不行

楼主:
没看到保险管一类的东西

楼主:
咱外行,看不出这倒底是什么背光的,是LED还是灯管?也没看到保险管(据说现在这种可能是陶瓷的)

网友A:
照图上标注修,这样还搞不定的话,说明你基础积累太有限了,那就只有找专业的修了。

网友B:
也可能是拍照的时候手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拍照的时候手抖了

不如我以前的海信和HTC拍得清楚,这个就是数值上的分辨率比以前大很多,清晰度范儿差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可能是拍照的时候手抖了

据说这种类型的感光元件设计在弱光下效果就是不行,但分辨率数值很大,很大部分像素是用于对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图上标注修,这样还搞不定的话,说明你基础积累太有限了,那就只有找专业的修了。

电源板局部烧糊了

楼主:
有图有真相

网友A:
PFC 电路烧了,这种要先洗干净。表测那一片的元件,烧了的全换,还要换那个PFC控制芯片,就是那上面一点的个脚的。
82UF的大电容上400V左右才表示PFC电路工作正常,300V左右都是没有工作的。

网友:
网上淘一块板换吧
还有你是不是平时做事抓不到重点,修电视唠一堆手机的事干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 电路烧了,这种要先洗干净。表测那一片的元件,烧了的全换,还要换那个PFC控制芯片,就是那上面一点的 ...

这位高手非常专业,我昨天还是送去修理了,是去以前一个专干显示器维修的熟人那里,他们说跟你差不多,他给我换了那个大电容,还有其它一些,收了60,比淘宝上最便宜的该型号电路板还便宜,因为有其它的事,再加上我基本就是电路小白,所以采取这种省事做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PFC 电路烧了,这种要先洗干净。表测那一片的元件,烧了的全换,还要换那个PFC控制芯片,就是那上面一点的 ...

他们也说如果早些能听到些声音(我现在估计可能是电容滤波失效时的交流声吧),早些维修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等电容完全失效爆掉,其它元件包括电路板估计也有不少出问题了,所以他们也是试着来,他们是专业搞显示器维修的,很快就给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