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用TP5100模块改神灯充电有关问题

楼主(2020-05-28):
撸了几台19.9的神灯,这亮度还真可以了,个人感觉没必要再改亮。由于开关只要关了就不能记忆亮度所以这个我也没改,只是为了可靠和不出错 ,电池一致性好点把三节并联电池直接焊在电池盒中了。但充了一次电感觉太慢了,足足充了15小时,充了半天用充电模块测量充电电流才290MA也太慢了。看到有大佬改充电和放电电路,用的是CD42充放电芯片的模块,虽然输出要触发才行但改得很不错。个人只想改下充电电流,所以撸了两块TP5100的模块。还没开始改去隔壁论坛上学习,看到都说TP5100太容易挂了,有时一挂就直接输出5V,这可吓死人的,那样不要说保护锂电,简直是给它点炮呀。隔壁论坛有些人就说后来改为用两块4056并联给电池充电,虽然4056手中上百的有。。。但这样直接把两块4056并联给电池充电有什么问题不?
看到隔壁有人那样说了,我就在想在TP5100模块后面加个锂电保护小板,这锂电充放电保护小板装上后,万一TP5100击穿了能不能保护好锂电池,电池报废没什么只是不能放炮就好。

网友A:
买了就试试呗,4056两片无非就是太热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了就试试呗,4056两片无非就是太热

4056并联没问题的,就是热

网友:
我有上有一个怪兽充电宝,支持5V和12V充电,12V是5.5*2.1接口的,里面6节电池用12V5A充电大概6个小时就以充满。我想拿来改风扇充电板,但那主板要断开后级才能用,不然主板自身消耗很大,半个月就没电了。

网友:
网上看了半天,没找到合适的带短接保护的4056.。。唉

网友B:
之前买过4片5100,和你的一模一样的,到手两片就是坏的,直接输出5v,换了5100芯片好了,不知道这东西质量不行还是怎么了,看着不靠谱的样子。

网友:
4056两块并联,最省钱

网友:
只能用手机打M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买过4片5100,和你的一模一样的,到手两片就是坏的,直接输出5v,换了5100芯片好了,不知道这东西质量 ...

说得我不敢用5100了,还是搞两块带保护的4056直接并联试试。这个原来的充电IC说是0.8A,但我的测量只有0.3A充电电流呀。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得我不敢用5100了,还是搞两块带保护的4056直接并联试试。这个原来的充电IC说是0.8A,但我的测量只有0.3 ...

要是我,我也用4056算了,至少保险点,5100我也放在那没法用。电流小是不是电池电量比较满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我,我也用4056算了,至少保险点,5100我也放在那没法用。电流小是不是电池电量比较满的原因 ...

开始充电时电池3.6V没测量充电电流,充了半天才测量的,但后来还是充了8小时才充满呀。看来没学习吃亏呀,不然我根本就不用撸5100,手中大把的4056小板呢。你没撸神灯还是撸了没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始充电时电池3.6V没测量充电电流,充了半天才测量的,但后来还是充了8小时才充满呀。看来没学习吃亏呀, ...

灯收到了还没时间折腾,看着大家玩的热火朝天的,还怪痒痒的

网友:
前段时间也看了下这个模块,比tp5000的便宜些,那么有用过tp5000的吗,简单说说呗

网友:
这种芯片很容易坏,我买了一个,只试了一下就烧了,查网上说买到真品不容易

网友C:
我打了铝基板的4056,并联4A都行,保证散热,回头送你一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打了铝基板的4056,并联4A都行,保证散热,回头送你一板

4A都行?朋友你要送礼上门到位,送我两板才可并联的呀,看来这个TP5100不敢用了,保护板能保护电池不放炮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4A都行?朋友你要送礼上门到位,送我两板才可并联的呀,看来这个TP5100不敢用了,保护板能保护电池不放炮 ...

一板就是四片并联,等着PCB厂家快递到了测试完再联系赠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板就是四片并联,等着PCB厂家快递到了测试完再联系赠送

先行谢过,我手中有不少4056板子先并联用着,烧了再找你哈。

网友D:
愿意的话,可以找块小米充电宝的板子,充三并锂电池很不错,可以找带快充的,也可以找不带快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愿意的话,可以找块小米充电宝的板子,充三并锂电池很不错,可以找带快充的,也可以找不带快充的。 ...

这样成本高了呢,买个灯19.9,配的电池及小米充电宝的板子可能要好几十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