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这难道不是服务器硬盘架吗

楼主(2020-05-28):
想给服务器增加几个硬盘,看原来的架子上写着
备件号 432320-001

旁边还有8个像是硬盘架的。什么也没写,打开看

感觉不对,看下边

很明显,硬盘架底下这儿是开着的,从后边接板接口。而且从图上看
中甲的那个黑色塑料两边都凸起,不可能放入硬盘。
如果仅仅是个挡灰用的,貌似有有点复杂。这是个什么玩意?

楼主:
最左边三个是正在用的,放着三个硬盘,是 432320-001。底下是坏了的一台。上边的架子是SSD,但感觉放个硬盘也行?

网友:
你抽出来的这个不是硬盘架,只是个硬盘槽位的堵头

你把这块硬盘抽出来,就知道硬盘架是什么样儿了

网友:
确实是挡灰的盖子,左边有红色拉手的才是支架。

网友:
硬盘位挡灰的东东,加弹簧片神马的是为了防止电磁干扰。

网友:
楼上说的对,为了风道不得不加占位器。服务器的零件发热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