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液晶大电视给大家瞧瞧

楼主(2020-05-28):
三洋牌42吋液晶电视,据家人说是电源插线那(电视机右下方)闪了下就彻底黑屏了,估计保险烧了,打开看也没看到类似保险管的东西,据说现在有的用陶瓷的保险

楼主:
有见过这东西的没有,华为低端手机畅享9e的,拍照效果不行

楼主:
MTK芯片的手机,好多拍照效果不行

网友:
细节,你这照片不少,没有局部谁看得清

楼主:
那个大黑电容附近背面烧黑了

网友A:
这个难修,上淘宝买块电源板试试

网友B:
我上次也帮朋友修了一台三洋的 液晶 , 也是电源板坏了,直接换了一块非原装电源板 50块的样子

网友C:
是不是有虫子爬进去触电身亡了?!(电容两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有虫子爬进去触电身亡了?!(电容两脚)

也可能吧

楼主:
上新了,搞不定准备拿去送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难修,上淘宝买块电源板试试

准备送维修显示器那试试

网友D:
电容旁边的管子看着像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帮朋友修了一台三洋的 液晶 , 也是电源板坏了,直接换了一块非原装电源板 50块的样子 ...

你行,这都能搞,修显示器那看了照片,说他们没修过这么大的,他们修的是显示器,电源板坏他们可以试试,背光灯或管他们没有配件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行,这都能搞,修显示器那看了照片,说他们没修过这么大的,他们修的是显示器,电源板坏他们可以试试, ...

没找到保险管?估计就是虫子自杀短路烧掉保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找到保险管?估计就是虫子自杀短路烧掉保险了。

虫子太勇敢了,干嘛非跟我过去

网友:
我的电脑电源也有类似的情况

楼主:
这个大家伙装上原包装箱,外壳尺寸110*70厘米多,很重,在想是不是要网上买个同型号电源板自己装上,还是装车拉过去修,他们也没这配件,可能会用别代替,不知道那样会不会不耐用,因以前有个熟人的32吋液晶电视坏了,他非要找原厂家售后修,结果给他拉走一个多礼拜(也没给暂时代用电视)收了500元,他当时回来就说早知这样就不修了,他买时才1000多,现在他那台又坏了,他撩一边用别电视的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旁边的管子看着像炸了,

是三极管?还是什么管?

网友:
看楼主的基础,这种带高压的东西还是不要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行,这都能搞,修显示器那看了照片,说他们没修过这么大的,他们修的是显示器,电源板坏他们可以试试, ...

晕  居然是一个型号,哈哈,网上搜一下 ,这款电源板坏的蛮多的。 买板子换吧,简单省事,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跑电路琢磨,这样更有成就感,网上的电源板有原装,和通用适配板,其实看个人需求,没有必要纠结,原装的用料好些,但是设计上有通病。代用板,板材差一点,用料也一般,便宜能用个三四年估计也够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