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孩子的卡通型FM收音机

楼主(2020-05-28):
孩子说,他的卡通型FM收音机坏了,没有声音,拆开看看,发现几个问题:1 耳机插座铜箔断裂,通过加焊解决,2 微动开关坏了,通过更换解决,试用了一下,觉得还可以,特别是搜台,非常快,几乎秒到,还不错。
外观

反面

重置和扫台按钮

音量开关和耳机插孔

3v电源

拆开,里面电路很简单,采用一片集成电路

CD9088

谢谢观看!

网友:
芯片和TDA7010类似

网友:
外围元件少,芯片集成度不错,没见低放电路,是那只三极管推动耳机么?

网友(2020-07-09):
做工一般,音质不可能感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