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AC450C-POE拆机加入12V供电-双供电任选

楼主(2020-05-28):
上两张官网图吧,我的实际型号是TP-AP450C-POE

供电方式只有一种POE的形式,只能POE交换机上才能用了,为了方便挪用,想加个DC供电

开拆
还是费了点劲的,除了镙丝外,卡扣很多,没拍到找了张别人的图,特别蓝色圈里的拆的时候要特别注意一下;

独立三天线在上盖上面,所以想要效果好的要吸顶装了,如果侧装的话,在背面应该效果很差的!

主板全局图,正面,

POE电源芯片

千兆的交换芯片,为什么接口搞成百兆的呢,难道有款千兆口的与这个型号只有固件差异?

DC芯片,右上角还有一个小八角的没拍局部图;

下面这几个芯片应该是常规AP都有的吧,看芯片规格还不错,就是没一个散热片,没一个抗干扰,,符合TP的省料风格!

PCB板另外一面,有三个功放,这应该算是AP标配吧!

功放型号

下面开始改装环节,经过一通研究测量后发现,直接接线加电12V就可以了哇!

钻孔加DC座。

完工!

网友:
看你改的真不错

网友A:
挺好,应该加个220-470u电容,然后,将DC口引线焊接好,这样比较妥当。
TP-LINK原来用POE供电,前级有滤波电容,改到DC供电,最好加个电容,以免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挺好,应该加个220-470u电容,然后,将DC口引线焊接好,这样比较妥当。
TP-LINK原来用POE供电,前级有滤波 ...

楼主专业讲解,小白学习了。

网友:
直接从电容位置加电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应该加个220-470u电容,然后,将DC口引线焊接好,这样比较妥当。
TP-LINK原来用POE供电,前级有滤波 ...

改了几天了,效果还可以。不用垃圾电源就好了!

网友B:
信号挺好的,单频就差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信号挺好的,单频就差了点。

同电脑 ,同位置,连这个无线AP传输速度6M/s,换5GwifiAP 60M/s,这就是区别。

网友:
手艺不错,感觉应该加个滤波电容,效果会更稳妥些

网友(2021-12-10):
厉害 H3C wa4320h fit 怎么改dc12v或者5v供电

网友:
捡到过两个这种,双频千兆口,挂咸鱼卖了

网友C:
铁子,其实你当时有空去查一下参数你就知道这玩意是千兆接口,TPLINK的ap只要是450c,尾数是0的,比如ap900c和1200c都是千兆接口,类似的还有ap1208c,现在tp改了名字,一律叫成ap450gc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铁子,其实你当时有空去查一下参数你就知道这玩意是千兆接口,TPLINK的ap只要是450c,尾数是0的,比如ap900 ...

还在屋顶吃灰呢,单频的,再怎么好速度也跑不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在屋顶吃灰呢,单频的,再怎么好速度也跑不起来!

是的,硬件还可以,软件太拉,单频能有100mbps就不错了

网友(2022-04-05):
还可以 稳定运行

网友(2022-10-14):
这个不需要拆掉原来的供电芯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