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纽曼车充炸了,拆开看看

楼主(2020-05-28):
去年买的纽曼车充,一上电就炸了,上图

参数

快充口

盖子拿掉,有东西,应该是电容炸飞的内脏

拿出来看看,电路板正面

被炸的电容

背面,芯片好像也炸了

来个大图

完。

网友:
应该是便宜货的后果啊。品控真是有点。。

网友:
我擦雷 欢车啦

网友:
我擦,前几天才入手了这款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太水了?是不是某宝上买的,正常的话,耐压35V的电容,就车的电瓶也就12V或者24V,应该不会烧成这样啊。

网友:
那就是明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不是太水了?是不是某宝上买的,正常的话,耐压35V的电容,就车的电瓶也就12V或者24V,应该不会烧 ...

我猜可能是采购的人让人坑了,买过来的假电容

网友:
还好我手上3个车充都挺好用的,用了3年也1个炸的

网友B:
感觉是电源输入正负极反了
不然不至于同时炸电容和芯片
正常应该前面尖头正极,两边侧面的负极
检查你用的点烟口的极性是不是反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源输入正负极反了
不然不至于同时炸电容和芯片
正常应该前面尖头正极,两边侧面的负极

接反了或者过压了按理说应该是保险丝先炸。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烧成这样。要是现在保险丝还是通着的那这设计太坑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接反了或者过压了按理说应该是保险丝先炸。无论如何都不应该烧成这样。要是现在保险丝还是通着的那这设计 ...

写着F的位置,是一个0殴贴片,简直就是飞线,哪里有保险啊。

网友:
蓝口的还算不错的,当初还有功率不达标的那,这种还属于功率达标的。

网友:
我的一直在吃灰

网友:
看着好危险,我车上的是我改装的,很抗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写着F的位置,是一个0殴贴片,简直就是飞线,哪里有保险啊。

0欧电阻也是保险,但是这种情况保险丝没断那肯定是设计有问题

网友:
我也上了这趟车了,我那是橙色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电源输入正负极反了
不然不至于同时炸电容和芯片
正常应该前面尖头正极,两边侧面的负极

接反肯定不会,又不是第一次用,以前也用过,都没事,第次一插上就一声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网友:
建议用SEPIC方案,XL6009升降压电容隔离驱动板,比XL2596的buck降压好在不容易直通,比LM2596和2577好在有过热降电流保护。

网友:
纽曼基本上是做啥啥不行的 不建议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