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利浦剃须刀换完电池就一直开机停不了

楼主(2020-05-28):
飞利浦剃须刀换电池就一直开机停不了是哪里坏了

网友A:
不会是带电操作把单片机给击穿了吧

网友:
改一个单键开机电路

网友:
好奇怪,我留个脚印

网友:
先检查一下电源微动开关是否正常,我之前的一个剃须刀充电时开机后就不能关闭只好把剃须刀盖打开让电机空转了好几个小时直到没有电,后来发现是充电导致电路板和微动金属开关发热把开关的软橡胶凹进一个孔无法启动开关了,后来自己给接触微动的软橡胶贴了一小块铝片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正负极没搞反吧,开关能不能控制指示灯?

楼主:
按下开关灯灭电机停松开开关灯亮接着转

楼主:
按下开关灯灭电机不转松开开关接着转我怀疑六脚芯片坏了

网友:
我也認為是電池正負極裝反了

网友:
我认为是单片机出错了,也许程序掉了,也许硬件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带电操作把单片机给击穿了吧

上次看到有人也是飞利浦5530换电池后漏电

网友:
万能表通断档测试下微动开关是不是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