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教,想买个USB3.0的U盘,哪个主控4K性能好些?

楼主(2020-05-28):
不考虑固态U盘,
SM3281、SM3268、SM3267AE、SM3260AD双贴这些主控哪个4K性能好
U盘了解不多,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如果只是这四个,那坑定3281了。

网友:
买SM3280吧  比3281又高一个等级

网友:
楼上回答都正常,4ce以下颗粒选3281,8ce选3280(稍微贵点)。
还有一种选择就是NS1081+EMMC。

其它的U盘主控,4K都可以忽略。

网友:
品牌货闪迪cz880 cz88 cz80,diy产品3280、3280,还有同样用3281的三星bar plus

网友A:
看看我的,这是我在用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extra=page%3D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我的,这是我在用的。。

你是不是在咸鱼有号,
看到和这U盘外壳+主控相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是不是在咸鱼有号,
看到和这U盘外壳+主控相似的

咸鱼我是有  但我没卖  我这个是自己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