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法拉电容

楼主(2020-05-28):
34F的电容,拆开后内部如图,两层纸加两层金属片,金属片上涂层比电解电容的厚的多

网友:
居然没有液体了?

网友:
到手就拆了,没试试容量?

网友A:
看到标题,以为把法拉利拆了,定睛一看,原来是法拉电容,吓死我了。。。。。。

网友:
这不是涂层,这是墙灰啊,怎么厚,难怪容量怎么大,极板的厚度决定反应的深度。

网友:
因为坏了所以拆嘛

网友:
你这么快就把  安鑫  的电容给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以为把法拉利拆了,定睛一看,原来是法拉电容,吓死我了。。。。。。 ...

法拉利和法拉电容那个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拉利和法拉电容那个好?

法拉利那么大的法拉电容肯定比法拉电容那么大的法拉利好

网友:
到手就破坏
我拆开一个包,小板上的那个8pin的97B IC是一个温度传感器,NXP的SE97B,6线插头的4条线是这个IC的vcc,gnd,scl,sda

网友:
引用 楼主:
法拉利和法拉电容那个好?

法拉利的法拉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到标题,以为把法拉利拆了,定睛一看,原来是法拉电容,吓死我了。。。。。。 ...

差距不算太大 只是少个利字 但是多2个电容

网友:
未来法拉电容可能会取代电池

网友:
要是有两个法拉电容,独立加稳压管防过充,再两个串联弄记录仪里。法拉电容好像零几年在摇晃式自发电手电应用过,能大大缓解频闪。

网友:
法拉电容 耐受电压低,是个很久的问题

网友:
凑热闹我也买了这个板,大家都在哪方面了?问下如何盘它?

网友(2021-12-05):
一般的法拉电容是液态的还是固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