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我也拆个蓝牙小音箱并小改造

楼主(2020-05-28):
2019年1月份在狗东标价19.8元实际14买的,音箱上面没有牌子和生产厂商等(属于三无产品?),狗东标的是“务晓 无线蓝牙音箱迷你小音响闪灯裂纹低音炮……”一长串,功能倒是蛮多的,有蓝牙连接播放、AUX接入播放、蓝牙连接手机通话、TF卡播放、USB外接U盘播放、FM收音,开机和播放时变色LED灯会闪光。

开机后和播放时的外观,变色LED会闪光,很刺眼。

各种接口、功能键,在音箱底部环圆柱体分布,几乎占满了。

底部软泡沫防震,简单参数标牌。

掀起软泡沫,见到螺钉,非暴力拆开的关键。

喇叭和控制板拆开,有半透明硬塑料覆盖喇叭那边,有两个上螺钉柱。撬了下,很难拆下,就懒得拆了。注意橙色线路板上面的小白点,是变色LED,它就是后面我要出手的目标。

掀开线路板,可以见到电池,旁边有点鼓了,全新时也只能播放一个小时左右,现在不外接电源,TF卡播放就卡和重启了。

线路板来个小特写。灯光和手机问题,拍得不是太满意。

拆完了,下面就开始我的小改造。变色LED闪光,实在是太刺眼了!原本打算给LED加个开关的,不过贴片的,不太现实。因此,最后决定减低亮度。先从挂历边上,剪下一条小白边,对拆两次,变成四层——为什么选择白纸和拆四层?因为白纸不会改变LED光的颜色,四层遮挡的亮度也正好合适。

将两次对拆成四层的白纸,粘到宽度1CM的透明胶中间,四周留出粘胶,以最好地粘合。

将粘着白纸的透明胶,覆盖粘到变色LED上。

粘上白纸后的变色LED,点亮后不再刺眼了。

装好后开机播放,变色LED一点也不刺眼了,即使是在半黑暗中也很不刺眼,还有点梦幻的感觉。前面是房间里开灯时的效果,后面是房间里关灯时的效果。

拆机和小改造结束,谢谢观赏!

网友:
根据自己需要改

网友A:
这个板子很熟悉。几毛钱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板子很熟悉。几毛钱一张。。。。

几毛钱一张?有没有那么便宜啊?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B:
这个“改造” 也太水了,还不如直接拆了LED呐,我就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改造” 也太水了,还不如直接拆了LED呐,我就是的

拆了LED,充电和工作就没指示灯了。

网友C:
LED降低亮度,也可降低电流,串电阻大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LED降低亮度,也可降低电流,串电阻大法,

焊的技术不行,没法完成的任务。

网友D:
剪点黑胶布贴上就Ok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
板子上大口的USB口是干嘛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剪点黑胶布贴上就Ok了,我就是这样做的。

也是一个办法,不过我手头上只有绿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拆了LED,充电和工作就没指示灯了。

我是蓝牙音箱七彩灯是独立的LED,而充电LED是分开的。所以我才拆了七彩灯L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