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磊科256p路由器不启动

楼主(2020-05-28):
以前一个家利用的磊科路由器坏了,型号是256P,100m的,开始用着感觉还行,后来就是偶然连接不到网络,也不能登陆陆游器到管理界面,指示灯也黑了,插拔插头到时候又能亮.然后又黑了,手摸cpu特别的烫手.
拆开后看到这货带了一个USB接口,但是外壳上没有开口,主板上又三个微动.外壳上只有复位孔.其他两个按钮没有开.

正面

正面

接口侧

接口侧

主板

主板

内存部分

内存部分

多出来微动USB

多出来微动USB

楼主:
这货现在插上电源后,那个3052烫手的很`电源灯亮个亮个三四秒后就黑亮,这货还能修号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货现在插上电源后,那个3052烫手的很`电源灯亮个亮个三四秒后就黑亮,这货还能修号嘛?/ ...

cpu烧了,,可以扔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货现在插上电源后,那个3052烫手的很`电源灯亮个亮个三四秒后就黑亮,这货还能修号嘛?/ ...

可以,我修过,淘宝买个3052  用热风枪换上去就可以了   换了CPU最好加个散热片,就很耐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我修过,淘宝买个3052  用热风枪换上去就可以了   换了CPU最好加个散热片,就很耐用了。 ...

是嘛,那太好了,我买了两块3052.应该可以复活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