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算创意,但是不算DIY的创意DIY,没有HDMI接口的电脑的福音

楼主(2020-05-28):
RT
手上有2台电脑没有HDMI接口,只有VGA和DVI,手上的显示器、电视机的接口是VGA和HDMI。
用VGA接口连接会有明显的干扰(显示出来有条纹)。而且模拟接口本身就不如数字接口传输信号稳定。
后来突发奇想,DVI接口是数字信号+模拟信号都有的,当年能用DVI转VGA,那么能不能用DVI转HDMI呢?
假货宝找了下,果然有这样的转接头,还挺便宜,3.5包邮买了1个。插到主板DVI接口上,然后HDMI线连接显示器,显示完全正常,分辨率1080P,60HZ。

上周收了1块铭瑄N3150低功耗主板,也是不带HDMI接口的,用同一个转接头试了下也是可以正常输出HDMI信号的。
这回搜了下,3.3包邮。

电脑没有HDMI接口,但是又想用HDMI接口连显示器、电视机的可以考虑这种转接头。真的是便宜又好用。
当然这个转接头也有缺点,就是可能不能传输音频信号,只能传视频信号。也就是说接显示器最合适,接电视机的话可能没声音的。

网友:
好东西,只知道dvi转vga  原来还有dvi转HDMI这神器

网友A:
没有声音,没意思。

网友:
这是DVI-HDMI 一比一连接的,没有转换就是线序和接口改了下.原本HDMI和DVI在PC的视频的标准是一样的,HDMI多了KEY协议(交了钱的).但消费类产品的HDMI制式有变化,实际效果差于PC的标准,接口线还是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声音,没意思。

DVI不一定没有声音的,如果HDMI和DVI双口同屏输入,那就会有声音的

网友:
用过这个东西,这个头子和HDMI-VGA之类的不同,这种头子是双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声音,没意思。

我一直在用,有声音的呀,

网友B:
某宝、某鱼上某想、某尔等原装的转换头更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某鱼上某想、某尔等原装的转换头更好用

那种远没有这个好用

网友:
我一直在这么用。而且是买了公母一对,可以方便的互转了。
电脑显卡只有DVI和VGA输出,VGA接电视分辨率总是无法调整到最佳,用这个转换头转成HDMI接电视,自动切换到最佳分辨率。
小米电视盒子只有HDMI输出,用转换头转成DVI可以接显示器了,不过得调整一下输入颜色格式,将RGB调整到YPbPr,否则颜色严重偏红(试验性质,没解决音频问题)。

网友:
东西看似不错。但看了下我的主机,连个DVI接口都没有,资料收藏备用了。

网友C:
HDMI和DVI虽然都是数字接口,而且可以互转,但是实际颜色还是有一些损失的。

网友:
你这个连创意都算不上,这东西不说10年,7、8年历史肯定有的

网友:
我有一根一头DVI一头HDIM的线,能传音频,哪怕是2头是DVI的,有的也是能传音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HDMI和DVI虽然都是数字接口,而且可以互转,但是实际颜色还是有一些损失的。 ...

颜色不会有损失的,除非显示器、电视机HDMI接口是1.3以下的古董

网友:
一直在用,hdmi转出来接显示器还不错

网友D:
转接后是不带音频功能的 对于网络播放器那些就比较麻烦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颜色不会有损失的,除非显示器、电视机HDMI接口是1.3以下的古董

互相转换会损失颜色位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互相转换会损失颜色位数的

1.4兼容后就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转接后是不带音频功能的 对于网络播放器那些就比较麻烦

网络播放器不都是HDMI的吗?还戚网络播放器用DVI和VGA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