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ST升压电路带载波形出现规律的尖峰脉冲大家判断下啥情况

楼主(2020-05-28):
SX1308芯片的一个DC-DC升压模块,输入9-13V输出16V然后7812稳定12V输出给逆变器的前后级控制板供电测试模块输入侧电流发现有个很强的尖峰脉冲,比较规律。

使用0.22R电阻采集输入侧电流,测试输入电压9V

展开后的尖峰情况下

购置的模块实物

网友:
滤波加大点呢。

楼主:
自带的22uf的陶瓷电容,我的负载模块上面有1000uf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

网友A:
照道理这个板子挺成熟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道理这个板子挺成熟的呀

那是因为便宜才觉得成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的22uf的陶瓷电容,我的负载模块上面有1000uf的高频低阻电解电容

电容要靠近整流二极管,对于高频,远端的电容相当于家伙是哪个了线路阻抗的ESR。

网友:
这个据说可以2V的低入,最大2A的峰值输出。单节18650的升压利器,不知道较果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