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机更新: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有30元神卷

楼主(2020-05-28):
小器鬼吸顶灯的全家桶,小器鬼给huigu的印象非常好(见前期拆解小器鬼12W吸顶灯;   5W小器鬼球泡;),所以最近撸了几只小器鬼,三个36W三色吸顶灯(双色灯珠,其实是72W)、一个24W白光吸顶灯,还有之前的两个12W小吸顶灯,通过拆解细节可以看出品质对撸灯很重要,特别是便宜灯撸多之后,对品质的要求反而提高了。
全家福:

拿出一个36W三色的,今天开箱看看,真是期待满满啊:

纸箱上的厂址,中山小榄,中国灯具之都:

标签,星雅白调色款,说是36W,其实是每种色温36W,双色温灯珠一共72W,如果是小厂,直接就叫72W了:

开箱:四周有泡沫:

取出主体,整个灯不小,直径接近50公分,但仍然整体塑封,这样表面不会留下细小划痕,而且是不是新的一眼能看出来。另外注意,等着里面有一个白色四方影子,这是什么,一会打开就看到了:

背面,大厂产品底盘一般都不是一马平坦的,是根据款式定制的专用底盘:

撕掉塑封膜:

从侧面看一下厚度,很薄,不超过5公分:

打开灯罩,看到了,前面的白色影子是一大块方形泡沫,扣在驱动上面,支撑起灯罩,防止灯罩压变形的:

整体是这样,五边形透镜灯板:

驱动也是超薄的:

看标签,这上面大有玄机啊,看额定功率这里,标称36W,实际是60颗1.5W灯珠,这样算下来就是90W了,怎么回事?
原来60颗是双色总共的,每种色温是30颗,也就是单色温灯珠有45W,在这里就打了个对折;之后每颗灯珠在300ma满功率下是1.5W,但为了控制热量保证寿命,这款灯的额定电流是220ma,所以标称功率又打了个折,最后额定功率标称36W,非常严谨,非常科学,通过后面的功率计测量,也证明了这一点:

超薄驱动,也标明了220ma电流:

入线,过孔有带固定的胶圈防护,用螺丝固定的接线柱,接线柱下面有绝缘垫片,地线由灯盘冲压接入:

特写,灯盘翘起一片,接入地线:

五片灯板组成五角形,连接处有螺丝固定的塑料片压紧:

塑料片压紧一方面可以绝缘,另一方面压的面积更大,效果会更平整:

双色温透镜灯珠,独立透镜:

驱动上有封签:

还有个细节,灯盘上的所有螺丝都不是尖锐的,都是这种平头的,不扎手:

驱动,不错,养眼,双路双色温,双芯片双变压器,有EMI:

元件都在正面:

安规电容下面是整流二极管:

特写:

芯片:

功率测量,单白光点亮是31W(国标允许标称值15%的浮动,非常良心了):

单暖光点亮,功率计测量32W:

全部点亮就是中性光,62.8W:

正好现在炬为有张30元优惠券,下来这款4位IPS彩屏U表只要22,能用神卷的还有11400W巨彩屏蓝牙功率计68、巨彩屏多接口蓝牙直流测试仪68、巨彩屏蓝牙负载等等。
这款彩屏小U表huigu买过好几个,今天又打开一个拍了几张照片,具体使用可以看之前的帖子:做两个小东西,配合炬为U表用方便多了

外面有一层透明保护膜:

把膜剥掉:

测量界面:

长按按钮,可以切换显示方向,方便不同角度查看:

短按按钮,还可以切换多种界面,并且可以熄灭屏幕,不影响休息:

撬开外壳:

正面元件不多,主要是屏幕和接口、按钮:

贴片元件主要在另一面:

主芯片丝印打磨了:

最后是老规矩:
分享huigu购买链接,里面还有更多近期可购买的拆机和分享: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5957
近期更新:>>29元美菱双锂电台扇灯+吊扇灯,满意;小强锂电激光水平仪拆包
>>爆款54W三色调光灯板,实测分析串并;补几张换装72w遥控调光灯板的图片
>>一个底子很好的5元36W透镜吸顶灯,可玩性高,折腾一下其乐无穷
>>4.5元表笔收到了,剪开看看貌似还可以;家里大灯换了灯芯
>>19元 FS华为5A超级快充+QC3.0双口快速车充,拆机+简测
>>68元炬为2.4寸巨彩屏蓝牙交流/直流功率表,收到就拆,屏幕真大
>>华储9元硬封USB3.0读卡器 + 盛世长缨彩色绝缘胶带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 + 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
>>波斯帆布工具包15件套、欧腾8.9元VGA转HDMI转接线
>>一大箱LED驱动,养眼+ 9.8元2张飞利浦超级大鼠标垫,真的大
>>17元飞雕新国标插排,16A翘板开关+截面积2.4平方铜片,少见的厚道插排

网友:
灯看着还不错。

网友:
[照明] 拆机更新: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有30元神

网友:
感觉 还不错啊这个灯

网友:
淘宝客能不能别发这里  哟 有m币  真香。

网友:
拆机更新: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有30元神卷

网友:
炬为4位彩屏U表,有30元神卷

网友: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有30元神卷

网友:
印象非常好

网友:
炬为4位彩屏U表

网友:
驱动电源做工不错。养眼。

网友:
小器鬼吸顶灯的全家桶

网友:
通过拆解细节可以看出品质对撸灯很重要,特别是便宜灯撸多之后,对品质

网友:
这尺寸不小了,要是支持遥控就好了

网友: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有30元

网友:
拆机更新:小器鬼全家桶

网友:
小器鬼全家桶

网友:
灯看着还不错,多少钱?

网友:
小器鬼全家桶,撸灯品质很重要+22元炬为4位彩屏U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