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电] 便宜又好用的NEC VK25四代笔记本电脑又到货了

楼主(2020-05-28):
NEC VK25四代笔记本电脑 品牌型号 NEC VK25
成色非常不错,可以达到95新左右,键盘有一丁点的油光,不注意看,看不出来。
配置 i3 4100M,内存2G*2G=4G,128G固态硬盘硬盘,13.3寸的IPS屏幕1600*900的分辨率,显示效果超细腻,这是我用过的所有笔记本,屏幕素质最好的一款,没有之一!
这次精心挑选了30台出来福利给坛友,机器除了硬盘不是原机自带的,其余全身都是原装,电池损耗超低,都是在个位数,诚信经营,有一说一,童叟无欺!以上配置,机器+原装电源+无线鼠标=730元包顺丰快递
此款机器的优点:超广角的Ips屏,大铜管散热器,超静音,超低温,超轻型
此款机器的缺点:因为日本的政策法规办公场所不允许声音过大的设备,所以这款机器的声音都是很小的
升级套餐:升级内存至6G加50元(即增加了一条4G低电压内存条)
升级至i5-4300M的增加150元(我个人是不推荐升级处理器的,i3-4100M的性能也很好了,平时办公看高清电影玩小游戏无压力)
以上描述如果看不明白的,请私聊我。经本人出手的机器,10天内有问题包退货,来回运费我承担。
后盖那条2G内存可以不要,减30元,128G固态不要可以减100元,自由搭配,方便你我他。

网友:
可以记号一下

楼主:
这款机器是真心不错。性能平时也够用了

网友A:
不错,马克下,家里笔记本太多了,老的新的有4台了,加台式机有6台,还不包括单位给配的私人笔记本,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款机器是真心不错。性能平时也够用了

坛友有优惠吗

网友B:
日文键盘能不能换了?

网友C:
CPU最高能升到啥啊,办公用真心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日文键盘能不能换了?

这款产品没有英文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CPU最高能升到啥啊,办公用真心不错

一般升到i5吧。i7就没必要了,没性价比

网友:
这机型以前是没有替换键盘,现在可以搜到拆机键盘(不知道实际上有没有货),虽然屏幕是低色域(45% NTSC)的准高分IPS屏,但在这个价位上,已经算是不错的选择了

网友:
整机加电源有多重

网友:
老板给我来2台,不带盘的!辛苦找下带摄像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马克下,家里笔记本太多了,老的新的有4台了,加台式机有6台,还不包括单位给配的私人笔记本,汗 ...

你这业务也够忙的吧,我一台都没有

楼主:
还有10台。有需要的可以下手了

网友D:
这款笔记本值得购买,很轻携带方便分辨率高,整体素质很好,不建议用I7CPU,散热压力.最大的不足还是键盘没得替换,我家的女儿用了1年后键盘"y"没作用,很悲剧.

网友:
在老板这里入手一台,优点是成色新,就A面有点轻微划痕,,其他几面基本无损;屏幕是亮点,显示细腻亮度高;日文键盘用熟练了也差不多,反正是盲打,而且这个键盘键程比普通的笔记本长,打字比较舒服;I3的U日常使用足够,我买的空机,自己加了4G内存和1T的固态,用起来还是比较溜的。唯一吐槽的就是这个触摸板,位置有问题,打字的时候大拇指侧面会蹭到,光标就不知道飞哪儿去了,现在是在BIOS里禁用然后插鼠标,不然真不方便。

网友E:
电池可以用多久,因为经常在没有电的地方要用,还有就是键盘日文真心的不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款笔记本值得购买,很轻携带方便分辨率高,整体素质很好,不建议用I7CPU,散热压力.最大的不足还是键盘没得替 ...

哈,深水宝上可以搜到这个机型的拆机键盘,难道都是有价无货……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深水宝上可以搜到这个机型的拆机键盘,难道都是有价无货……

之前没有关注,最近看是有,不过都是鬼文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可以用多久,因为经常在没有电的地方要用,还有就是键盘日文真心的不好 ...

机器电池都不太好,我替老板回答一下,原装的只有三个电线布,管老化不老化,一般都用不到一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