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拆个日立2.5寸80g机械硬盘

楼主(2020-05-28):
咸鱼用1200币换的,用手摇有响声,通电敲盘,管理器看不到,只能拆开了

楼主:
背面,pcb占了4分3位置

楼主:
超薄pcb,轻轻一掰就会断

楼主:
拆开pcb后的背面

楼主:
除了四周的6颗螺丝,这里还有一个,是固定摇臂的

楼主:
最高科技的镜子

楼主:
盖子背面,右上角圆形的是空气滤芯

网友A:
咸鱼币虽不值钱,但也不至于如此浪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咸鱼币虽不值钱,但也不至于如此浪费吧

我觉得币并没有什么用啊

网友(2025-01-30):
Lenovo P/N 是不是联想拆机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