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用分立元件打造CA3028集成电路(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20-05-28):
话说为了让电子设备小型化,低功耗化,提高可靠性,工程师们把一个电路中所需要的晶体管、电阻电容等元器件做成一个电路模组,然后制作在一小块或几小块基片上
再把他们封入一个管壳,形成一个具有所需电路功能的微型结构,就叫做集成电路。
话说再怎么复杂的集成电路,也能被拆分成一个个的独立元件,只是说,根据集成电路的不同,内部所含有的元器件数量也不一
复杂程度也不等,要说多的,一个壳里几亿个晶体管不稀奇,要说少的,几个元件凑一家也不少见。
很多时候,集成电路的Datasheet里面就会说明这个电路的架构,甚至提供电路图
以供使用者参考,很小的时候,就曾经想过:既然电路图提供了,那能不能根据这个图做一个集成电路出来了吗?
正好最近有一个机会,受HAM朋友BD6CR之托,还真做了这么个东西出来,而且,能用。

被COPY的对象,型号CA3028,是上世纪90年代HARRIS公司生产的一颗差分放大器集成电路
这个公司你可能没听说过,是的,因为它后来被Intersil收购了,现在又变成了瑞萨半导体
但是他家的东西玩电子的应该都用过,经典的ICL7106,ICL7107,ICL7135就是他家的得意之作
话说回来,这个CA3028,现在也是昨日黄花,早已停产的元件虽然可以从网上找到货源
但是,既然这不是一个复杂的集成电路,也正好验证分立元件模组的性能,于是就按电路图
用分立元件打造了一个CA3028出来。

这是CA3028的Datasheet,提供了电路图,这是一个由3只三极管和3只电阻构成的差分放大电路
提供CAN和DIP-8两种封装,可以说非常简单

得益于现在的贴片元件,很快就在一块满足DIP-8封装的PCB上成功复原了电路
其中,电阻采用0603封装,晶体管一个采用SOT-23封装,差分管采用SOT-363封装的对管

和一个DIP-8的集成电路对比,大不了多少

焊接元件,虽然比较小,但是不难
不过话说,0603封装,手工焊接还是没有0805封装那么痛快

焊上插针,这就组装完毕了

和DIP-8对比一下

装板试试,这是BD6CR设计的以CA3028为核心的单频点收信机
尺寸完全合适,不会和周围元件发生干涉
至于具体性能,能用是肯定的
而且还有HAM朋友反映似乎比原装CA3028略胜一筹,具体还得经过测试才有结果

最后,肯定有人问,既然有成品电路干嘛还要自己去攒一个出来?
Answer:1、好玩 2、更进一步学习扩展成熟的电路设计 3、性能对比

完,谢谢观赏

网友:
做的很不错啊

网友:
做的不错,不量产成本会很高吧

网友:
不错不错,适合datasheet不太复杂并标明电阻值的

网友:
集成度太低了没挑战性没搞头。
我觉得你要不试试看复原一个运放看看?再不济放到发烧音响上还是可以说我很hifi:titter:。

网友:
这个相当可以,强!!!

网友:
非常漂亮哈哈哈,我记得前面有人分立过ne555芯片,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楼主

等牙膏

网友A:
楼主能做个分离元件的单片机吗????
或者做一个分立元件的时钟?

网友B:
从内部结构就能看出CA3028的历史比90年代早多了,它在60年代就开始生产了,最早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生产,后来各集成电路公司都有仿造。

用分立元件和集成电路的最大区别是集成电路里面的晶体管是同一个硅片上经过完全相同的工艺过程生产出来的,所以里面的晶体管的性能指标是严格对称的,而分立元件即使通过严格挑选配对也达不到那个对称性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内部结构就能看出CA3028的历史比90年代早多了,它在60年代就开始生产了,最早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生产, ...

不错,是这样,不过是否需要配对,也和应用电路有关
在这个电路里,只有差分对管需要配对,所以用了一个SOT-363的对管组差分
而不是用3个独立的贴片三极管

网友:
想法和做法都很好,就是不会用

网友C:
0603 也叫难焊接啊,我现在觉得0402都很好焊了,因为工作中经常焊接0201的元件,那个才叫做难焊接,碰到不是地焊盘还好,要是有边是接地的,那才叫难焊。

现在老眼昏花了,以前都可以裸眼焊接0402,现在必须要借助放大镜焊接0603, 0402和0201 必须要在显微镜下焊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能做个分离元件的单片机吗????
或者做一个分立元件的时钟? ...

分立元件时钟很容易实现,用三极管组成单稳态电路,逐级串联,相当于分频给,8421码,然后用三极管组成门电路,分别驱动数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0603 也叫难焊接啊,我现在觉得0402都很好焊了,因为工作中经常焊接0201的元件,那个才叫做难焊接,碰到不 ...

台灯很重要,最好是黄光加白光能看清细节,单纯白光反射刺眼。没有台灯0603我都搞不定,

网友:
0603还是有点大,做个555   用0402的合适,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从内部结构就能看出CA3028的历史比90年代早多了,它在60年代就开始生产了,最早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生产, ...

他倒是选了对管  应当还好  不过 我发现hongo是百事通啊 啥都知道    一般CA开头的芯片型号 都是 美国RCA公司的   只不过RCA都倒闭好久了 或者说卖掉好久了  很久不做芯片了  我倒是买到了RCA公司产的 采访机 新的 25一台 和随身听一样 用大磁带的  应当是 2010年前后的产品

网友:
性能对比如何呢?

网友:
这个太辣眼睛了

网友:
板子做的很漂亮,焊的也很漂亮

网友:
性能比原装IC还好,是很有可能的
就那个6脚的孪生对管,性能工艺就能吊打几十年前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