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650mA的TCL手机充电器-高频变压器还不错

楼主(2020-05-28):
貌似是一个TLC手机原配的充电器,大概是2015年的机器。
闲置下来给饮水机电动抽水泵用,最近坏了,没有输出,拆开看看。
拆完之后发现质量还可以,那就补拍一下照片吧。

超声波外壳无损打开,板子大规模打胶,比较良心

开关管没坏,查到滤波电感开路了

外壳里面有黏黏的液体,不知道是胶还是电容泄露的

背面贴片元件,原边反馈,sot32-6芯片PWM

6脚芯片+开关三级管的组合

开关三极管13003J贴在变压器上,散热?

次级肖特基正常,开关管没事,电解电容也都没事,那就更换电感试试看
,结果依旧没有输出,300V电正常,断电不消退,那就是没起振,芯片挂了,没有必要修了

拆掉插件,研究一下,发现高压电容引脚生锈了,说明有漏液

铲胶之后继续拆光插件,板子上剩下的贴片元件基本上都是好的,
不过也没啥用了,料板

看看奇葩一,数据线原生连接的USB口哈哈

拆开高频变压器的胶带,底部一根镀锡铜线绑在磁环上,不知道干啥的

这个是辅助线圈,也是原边采样用的

拆完辅助线圈有一片铜箔,半圈左右,连到高压绕组上

接下来是次级线圈,外皮比较粗

下面还有大半圈铜箔,依旧是连到高压绕组,正好形成一个完整的圈但是又不是闭合的,
中间裹着次级线圈,啥原理?

最后是高压绕组,好多圈

线长差不多是辅助绕组的三倍多,那也挺高的啊

拆下来测试,开关管与在路测一样,是OK的

保险电阻10欧姆正常

次级肖特基正常

更换的电感OK

次级电容470uf,有损耗

另一个也有损耗

初级电容内阻挺大的

引脚生锈的那个内阻更大

最后是芯片供电的4.7uf电容,内阻也不小

可能是饮水机泵启动电流太大,把这个650mA电源拉爆了,毕竟用了这么多年的老头子,元件都老化了。

网友A:
表不错,图片清晰,好评+5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不错,图片清晰,好评+5

谢谢捧场,折腾起来

网友B:
饮水机泵启动电流起码1a了吧,这个确实太小了

网友C:
谢谢分享。。。。。。测试仪很漂亮。。。。。。

网友D:
那个初次级间的铜箔是屏蔽层
不能闭合,否则不成了短路的单匝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初次级间的铜箔是屏蔽层
不能闭合,否则不成了短路的单匝线圈

谢谢分享,哈哈,果然是屏蔽用的,两片铜箔C字形上下抱住次级线圈,以前拆高频变压器还真没注意到这个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饮水机泵启动电流起码1a了吧,这个确实太小了

是的,电流很大,烧了,这么多年了,也该退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测试仪很漂亮。。。。。。

二十几块钱包邮的货,跟温总的高档电桥比不得哟

网友:
粉碎性拆解~

网友E:
以前手机有识别,是短接充电

楼主:
哈哈,谢谢捧场,谁让它不肯继续出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手机有识别,是短接充电

是的,这个USB口第一次见到,一般都是在板子上短接焊盘的

网友F:
看上你的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上你的表了

便宜货,二十几块钱包邮淘宝大把

网友G:
引用 楼主:
便宜货,二十几块钱包邮淘宝大把

这个叫什么东东,怎么搜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叫什么东东,怎么搜不到

晶体管测试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货,二十几块钱包邮淘宝大把

能发个你这款的链接吗?小白不懂怎么选,先谢谢了!

网友:
没有用过测试仪,真不错。

网友:
偶也一堆小电源/充电器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