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两块日产BOSS单块效果器,降噪NF-1和均衡GE-7,降噪的运放已不是NEC的C741C

楼主(2020-05-28):
两块日产BOSS单块效果器,降噪NF-1和均衡GE-7,NF-1降噪单块的运放已不是日产NEC的C741C,而是马来西亚产的NEC C741C,但是还不错吧,调小点的话,轻微的触弦不会发声,轻拍弦的嗡嗡声也会几秒后自动消失,两块都是ACA供电的,上家还专门配了12V的非稳压电源,其实对于这种ACA供电的改在PSA适配器下有很多方法,比如:1、对于非独立电源,只要有另外一个单块,负极供电就能通过音频连接线的接地线直接将负极回路送入效果器。2、独立电源就需要1串几的线再接一个PSA效果器通过音频线将负极接入效果器回路,或者从电源的负极引一根线到效果器的负极,即音频插头的最外层触点其实原理很简单,就是ACA电源的负极经过一个电阻和二极管在接到电路板的负极,而电路板的负极是和音频线的负极相通的,当接入一个PSA的单块就相当于通过音频线将ACA负极的电阻和二极管短接,见图,图不太清晰,但是原理就是这么简单,值得重点说的是这个GE-7均衡器虽说是战斗成色,但是用料却非常的好,NEC的4570C运放、夏普SHARP的IR9022小功率运放、JRC的4558D、日立的HA12017低噪声前置放大器,推子的羊毛毡已经脆了,好多地方锈迹斑斑,但是效果没什么影响,杠杠的。两个800元。

补充内容 (2020-6-16 17:51):
小的三极管经一个坛友提醒,那个类似三菱的logo其实是松下早年的logo

网友A:
不知道这些东西贵在哪里

网友B:
当年的愿望,现在都已经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些东西贵在哪里

以前的IC因技术没现在先进,制造工艺要粗糙些,但是就是因为这些导致他们都是皮糙肉厚的,几十年都不会坏,那时的这些东西都是不计成本的,不像现在的多少纳米的工艺,还有有时候就想追求些老物件,一是自身处于都电子产品的爱好,其次就是模拟的有模拟的好处,其实我也就是好买,演奏技术差得一塌糊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年的愿望,现在都已经忘记了。

现在好的多功能全数字的也是非常贵的,现在玩玩老单块一半是出于对电子产品的收藏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些东西贵在哪里

应该贵在品牌,好像乐器品牌没一家便宜的,类似佳明手持机圈子太小,无法形成高性价比良性竞争。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好的多功能全数字的也是非常贵的,现在玩玩老单块一半是出于对电子产品的收藏爱好 ...

那年腰子还在流行,现在gt都10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贵在品牌,好像乐器品牌没一家便宜的,类似佳明手持机圈子太小,无法形成高性价比良性竞争。 ...

品牌是一层,品质也是有保障的,至少选材不是所以厂家都能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品牌是一层,品质也是有保障的,至少选材不是所以厂家都能有的

品牌的质量通常过硬,佳明手持机跟诺基亚一样耐用,只是部分产品摇杆像诺基亚N73易损件,淘汰之前的新产品通常有售后保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品牌的质量通常过硬,佳明手持机跟诺基亚一样耐用,只是部分产品摇杆像诺基亚N73易损件,淘汰之前的新产 ...

品牌就是有这点好处,这些个效果器正常使用的话,可能2、3十年不会坏

网友A:
反正我知道用单块的都是高手。来一曲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我知道用单块的都是高手。来一曲呗

高什么哦,现在玩吉他已不是主要兴趣,买买买才是最大的兴趣,有时候真恨自己,买不是为了需要才买,完全是看到好东西小猫抓心,本身对电子就有喜好,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楼主:
早年的松下LOGO

网友D(2020-12-06):
正在筹备DIY一个ROSS DISTORTION的单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在筹备DIY一个ROSS DISTORTION的单块玩玩

最麻烦的就是原版的元器件不好找,用其他同等元器件做出来的有没那种味道,国外网站倒是有些专门做高仿的,如B.Y.O.C,从日本海淘过一个压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