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公] HP 388A;激光打印机粉盒,快用完了,硒鼓怎么盘?

楼主(2020-05-28):
打印稍有不清晰,以前没注意过硒鼓。 没什么好盘的吧

打印稍有不清晰了

打印稍有不清晰了

内在不复杂吧

内在不复杂吧

怕搞一手黑。。。。。

怕搞一手黑。。。。。

这种包装不错

这种包装不错

装好 可以丢垃圾了

装好 可以丢垃圾了

网友:
这个不是鼓粉一体的吗
我用下来感觉得力,天威,格之格这些不错,特别便宜的不要买
一旦漏粉就得不偿失了
而且现在分离式的更坑爹,漏粉后会弄坏定影组件,我兄弟打印机坏了两次了,换个组件200的不好用,原装的要500

网友A:
淘宝好像30多一个
没必要整

网友:
这个鼓有加过粉没?没加过的话,可以加粉试试。

网友:
可以加粉,注意别吸粉

网友:
这本身就是加粉硒鼓,话说这硒鼓漏粉可真严重
侧面一般有个盖子,打开就可以把粉灌进去了
注意把废粉舱里的废粉倒出来,要不积满了就该一打一片黑了

网友:
上次在卫生间换,搞的到处都是黑的

网友B:
原装的不好加,我试过一次失败浪费一瓶粉,你这是易加粉的。

网友:
P 388A;激光打印机粉盒,快用完了,硒鼓怎么盘? [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原装的不好加,我试过一次失败浪费一瓶粉,你这是易加粉的。

硒是有寿命的吧,可以加几次?

网友:
报纸先倒掉旧粉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硒是有寿命的吧,可以加几次?

两次是有的,再多的话其他零件也不行了

网友:
那不是有个加粉口嘛,打开,某宝上买一瓶粉8元钱吧,加进去,摇一摇就好了

网友:
晃一晃还可以打几张

网友:
盘它!如果打印效果差了,就换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好像30多一个
没必要整

19.9元  方正那个 不就是嘛

网友:
加粉,擦擦触点和滚子

网友:
一般都是加粉,换新的也不贵

网友:
加粉说着简单,但实际上很容易弄得满手甚至满地都是

网友:
噶。今天看见办公室送了三个这个鼓过来。还是原装的。第一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