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升压改造、调整电阻15V升24V

楼主(2020-05-28):
我喜欢玩单片机,弄电源属于很门外的那种,这种通过调整电阻改变输出电压的整改也属于低级操作,分享于此也为了向高手请教。
因为要DIY净水机要用到一个24V/5A的电源,翻找旧货找到一个15V/8A的开关电源,于是有了此次改造。因为升压幅度接近8成,原本是准备拆改变压器的,这种电源输出端有一个可调电阻,调整可调电阻发现输出电压可以在约12.5-17.5V直间改变,于是决定先改变一下TL431的采样电阻,串连电阻后试验时升压到24V没有发现不良现象出现,结果试验完成后改造也就结束了,没想到如此简单,又找来电阻丝测试输出电流,输出24V5A时电压输出稳定、状态很正常,没有出现噪音、发热等现象,再大的电流没有试因为电阻丝要发红了怕烫坏了东西,改造就到此完成了。
这个电源的主控是一片KA3843,通过TL431控制反馈电压来改变PWM的占空比调节开关管的导通来稳定输出电压,只了解这么多太深的原理我也不懂,但是感觉这种只改变分压电阻的方法改变输出电压应该会改变开关管的工作状态也会影响电源的效率,这些深层次问题也希望看到本文的高手能够指点一下,先谢了。
加两个电阻为,1个是在分压电阻R1是串联一个电阻抬升TL431的输出电压,使输出电压由15V升至24V(配合原有的可调电阻调整);另一个电阻串联在在TL431输入端K极的电阻上,原本想法是输出抬升后会使TL431+光耦发射管这一路的电流增加,串入电阻是为了抵消这个变化,但考虑到因为前面已经通过调整采样电阻改变了TL431的K极电压,所以回路电流应该不变的,因此而言不加是合理的,这个电阻加不加我也没想明白也借此贴请高手指点一下。
电源外观:

电源内部:

改造预案:

改造后:(仅加了两个电阻)

楼主:
这个电源真的很简单,也好上手的。

网友A:
这幅度太大了吧。其他的先抛开不说,15V的电源,估计滤波电容25V,现在工作在24V下,不怕不经意给你放个鞭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幅度太大了吧。其他的先抛开不说,15V的电源,估计滤波电容25V,现在工作在24V下,不怕不经意给你放个鞭 ...

多谢指点,电容的耐压倒是忽略了回头再看看,这个电源没改的时候每次启动指示灯都会有一个高亮的过程,改了后反倒平稳了,我曾经怀疑过这电源原本输出就是比较高的,只是通过改变电阻压制了境界变成15V输出的。

网友B:
楼主的专研精神可敬,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不改大就怕爆浆

网友:
整流管也得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专研精神可敬,输出滤波电容耐压不改大就怕爆浆

很高兴大家能指出问题,其实开关电源的改造已经不是啥新东西了,在此发帖其本意也是希望看到有益的指点,先谢了!电源在单位里,明天上班看看,如果耐压不够就换换。

楼主:
好的,多谢指点同时也很高兴各位指出的问题。

网友C:
还有公式。感觉好深奥。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多谢指点同时也很高兴各位指出的问题。

抱歉看得不仔细。应该不用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公式。感觉好深奥。

没啥深奥的,TL341应用时都是需要计算分压电阻的,器件手册上给出的计算公式,用到时看看手册就了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抱歉看得不仔细。应该不用换

还是感谢层主的提醒,今天拆开看了下,输出滤波电容是耐压35V的,再淘件的时候搞几个耐压50V的就安全了。

网友(2021-01-30):
引用 楼主:
还是感谢层主的提醒,今天拆开看了下,输出滤波电容是耐压35V的,再淘件的时候搞几个耐压50V的就安全了。 ...

没必要,这个已经很安全了!

网友E(2024-12-16):
我最近也在改这个,看到这个很高兴。
但是有我有个问题的,我的开关电源原是笔记本的,19.6V,我的TL431的上R1是1.5K,R2是个303的贴片和272的并联(算起来是2.4K),那Vout=2.5*(1+1.5/2.4)再乘以基准电压吗?如果我改成25V的话,20改天25,变成了1.25倍,倒算回去,如果303和272的贴片电阻不换,1.5K要改成2.2-2.3K的样子,不知道计算是 否正确,晚上改改回来报告。

网友:
公式错了吧不应该*r2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最近也在改这个,看到这个很高兴。
但是有我有个问题的,我的开关电源原是笔记本的,19.6V,我的TL431的 ...

431到负极的电阻并联电阻升压,串联电阻降压,到正极的是并联电阻降压,串联电阻升压,刚好翻过来,拿个100k电位器,并联到你说的1.5k,调整电位器看电压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F:
431到负极的电阻并联电阻升压,串联电阻降压,到正极的是并联电阻降压,串联电阻升压,刚好翻过来,拿个1 ...

收到。感谢。
是上拉电阻是16K,不是1.6K,是棕绿黄,看成了棕绿红
这样就对了,(16+2.4)/2.4*2.5v=19.1v,这样就对起来了。
不幸的事情发生了,整流桥断了一个二极管,保险断了,4N60废了。正在排查其他损坏情况,有经验的都是指点一下还有可能哪里坏,因为我没有发现其他损坏的地方。

网友:
今天4N60到货,期待不要炸机

网友:
改反馈,很简单的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