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不认识的锂电池模块拆解

楼主(2020-05-28):
电池那么粗,比26650还大上一圈,被灌了胶,目前测电压27.5V,大神看的出几并几串吗?

网友:
好像是20串吧

网友:
看样子是20串,按这个电压,可能是镍氢电池。

网友:
肯定10串两并,正面就能看出来每个电极有两个分支

网友:
为啥一定要是锂电池呢?把那个贴纸也拿掉看看。

网友:
目测电压准不准

网友:
多测几串,看下电压,出现2.7的话可以镍电,单向双串,锂电怎么也要5.几

网友:
不知道啥电池

网友:
20串的,镍氢或镍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