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高手帮我看看这个颗粒的参数:29F64B08NCMFP

楼主(2020-05-28):
有一块SSD 退下里没用了 想拆下来做个U盘 不知道参数 高手帮忙看下

intel

intel

楼主:
传个清晰的

网友:
单颗64G 4ce L85c,可以双贴903。
单贴3281,3267,3268均可。
也可以双贴46xt的U板子做个固态U盘(成本较高)

网友A:
如果是正片的话其实挺不错的,虽然速度不快,但是特别耐艹,可惜这是个刮刮乐,那就啥都说不好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正片的话其实挺不错的,虽然速度不快,但是特别耐艹,可惜这是个刮刮乐,那就啥都说不好了 ...

这种不是刮刮乐,刮不动的。5位数标号可能是真的,但型号肯定是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不是刮刮乐,刮不动的。5位数标号可能是真的,但型号肯定是假的。

我把所有remark片都叫刮刮乐

网友:
还是46XT吧,有4K小文件确实快很多

网友:
这个颗粒的标是服务器上特挑颗粒才有的,但很明显是后打的,楼主请直接无视

网友(2021-08-28):
这个颗粒是什么牌子?

网友:
第一次见到假标

网友(2021-12-11):
上2246XT就可以

网友:
真身应该是 PF29F64B08NCMFS

网友:
白片打标,肯定不会到S级和P级。用2246XT的工具看一下id吧。

网友(2022-11-17):
这个盘,我已经开卡成功了。。回头我发个教程!

网友:
看板子跟七彩虹SS150一样 , 我也有一个,重新开卡后不能装系统。

网友(2023-10-17):
打开下边这个链接,查看详细内容:
英特尔内存颗粒后打标和真标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