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STC15F204EA单片机T12控制板求助

楼主(2020-05-28):
这块控制用着不错,昨天电源坏了,在换电源过程航空插座,重新焊接后,小孩把编码开关不知咋弄了,现在显示不正常,温度无法精确控制,求助万能的坛友,给予帮助
这是商家的图片

这是当时商家的说明
内部参数 (已设置好,无特别需求 无需再设置)
按住编码器中键,开机,进入内部参数设置:
P01 ADC参考电压(通过测TL431获得)
P02 NTC修正(通过将设定温度到最低观察数码管上的读数)
P03运放输入失调电压修正值
P04热电偶放大器增益
P05 PID参数pGain
P06 PID参数iGain
P07 PID参数dGain
P08自动关机时间设置3-50分钟
P09恢复出厂设置
P10温度步进设置
P11热电偶放大器增益
常见故障排除方法:
1.    数码管显示不稳定,不能稳定在设定温度。常见如果使用全新的T12时,由于新烙铁头内部发热芯没有经过高温老化会出现温度乱跳的情况。解决方法通电3-5分钟,然后断电,通电。此时T12芯内部稳定后,数码管显示也会趋于稳定,此时如果仍然不稳定,可在T12航空座-极并接一个0.1uf/50V的电容。如果仍然不能稳定,可以调节温度校准电位器。
2.    对于SW未接震动开关,控制器在3分钟后会自动进入休眠200℃,若觉得使用不便,SW和T12 + 接104的电容可取消休眠功能。

网友:
重刷程序。不行就再买个

网友:
我自己做的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老化了?

网友:
这个搞不好是你自己焊接过程中弄坏了

网友:
P09恢复出厂设置
试试这个命令

网友(2022-03-13):
我有程序,楼主需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