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SM2256K-AB开卡失败麻烦大神看看(PreTest Fail30)

楼主(2020-05-28):
士必得240g固态 用着突然非常卡重启电脑就不认盘了,插在移动硬盘盒里有时候要认盘,认盘后点击盘符就卡死掉盘,开了几次都失败麻烦大师看看哪里没弄好。

网友:
缓存要选一下

网友A:
DRAM那里要选南亚的256M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那里要选南亚的256M

谢谢已经成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RAM那里要选南亚的256M

麻烦再问一下,像我这个盘的问题开卡后,会不会不耐用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像我这个盘的问题开卡后,会不会不耐用呢,谢谢。

跑几圈吧没跑RDT

网友:
引用 楼主:
麻烦再问一下,像我这个盘的问题开卡后,会不会不耐用呢,谢谢。

跑rdt啊,屏蔽坏块。不过其他人说海力士颗粒垃圾,谁知道用的久不久

网友:
黑片,又是臭名昭著的海力士16nmtlc,肯定是不耐用的

网友:
闪存漏电导致数据丢失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几圈吧没跑RDT

弱弱的问一下怎么跑RDT,谢谢

网友(2023-07-07):
引用 楼主:
谢谢已经成功了

你的软件是否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