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 长缨双向防盗器拆解

楼主(2020-05-28):
更换电动车空气开关,随便把防盗器拆给大家看看

网友:
工字电感检测到磁钢晃动会触发,检测的是凸极率和电感值变化,可以开发出无感开关磁阻电机方案。我见到一些晃动发声的玩具,通常是弹簧碰到二极管引脚触发,好的是磁钢不吸铜弹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