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日产SONY索尼老电源,据说是Hi-End级别的,变压器线是银色的,说可能是银线

楼主(2020-05-28):
SONY索尼老电源,据说是Hi-End级别的,音响界的发展首先是Hi-Fi,再到Hi-Res,最终级别就是Hi-End,变压器线是银色的,据上家说说可能是银线,全日产,年代久远,线都很硬了,100V输入,桥式整流大电容滤波后经过一个限流电阻、145度熔断器和24V继电器后输入铝合金稳压板,(这里更正一下,继电器的常开触点是和限流电阻、温度保险是并联的,就是不接24V继电器电源,整个电源也是有输出的,通电继电器吸合只是将限流电阻到145度温度保险这一段短接,不知是出于何种意思,请高手解惑,继电器还是延时吸合的,反正就是那种慢慢吸合那种),输出±55V和另一个±65V,内部一水的日产电容、变压器等,部分连接线已经起铜绿了,铝合金盖子的槽内还各藏了一根类似泡沫的技术网条,可能是防止振动噪音的,整体做工非常好,除了有点老。昨天拆开彻底做了清理,把铜绿清除后上焊锡,上三防漆,背面的照片忘记拍了,反正就是没有控制芯片、没有光耦,高压侧有两个互感线圈和两个小三极管,型号是A1206和C634A,震荡管是两只2SC2944,整流管是两只CTU-2U震荡管好大,整流管又好小。昨天改半波整流把整流器击穿了两个二极管,现在只能换成普通二极管做整流桥了,可惜了,劝大家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千万别想着改半波接220V,因为半波的峰值超过了电容的耐压160V,幸好电容质量不错,没爆掉,只是击穿二极管和开关跳闸

网友A:
老东西还是不错的,一色的索尼电容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东西还是不错的,一色的索尼电容器。

上家根本不想卖的东西,除了老什么都好

网友B:
类似泡沫的胶条是导电的,EMC用的。

网友C:
这个跟老式的索尼彩电的电源基本一个样,我亲自拆过变压器白色线只是镀层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类似泡沫的胶条是导电的,EMC用的。

铝合金盖子的压缝处不需要导电,应该是防止变压器震动噪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跟老式的索尼彩电的电源基本一个样,我亲自拆过变压器白色线只是镀层而已。 ...

我以前没见过,上家不想卖不想卖的,因为手上的国都405原版复刻板需要正负50V左右的电压,买个变压器还得考虑整流滤波什么的,所以就果断买了这个,解决了好多问题,关键这个是100V输入,我想改个半桥接220V不知会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D:
好骚包的电源,看着就舒服,变压器和电感都是索尼的。

网友E:
这个电源要配合核电才好使,水电火电都不行!

网友F:
原来是骚尼,果然不一样,骚尼大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骚包的电源,看着就舒服,变压器和电感都是索尼的。

就是相当有点年头了,内部发黄,好几处起铜绿了,等哪天彻底搞下上点绝缘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电源要配合核电才好使,水电火电都不行!

呵呵,开玩笑,东西还是不错的,比用变压器轻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是骚尼,果然不一样,骚尼大法好。

SONY当年也是好多行业的佼佼者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SONY当年也是好多行业的佼佼者啊

索尼显像管电视机进入中国,没有松下早,那时松下电视广告播放跑步的刘易斯,印象深刻。后来索尼进入了,好像就没有松下的事了。

网友:
哇塞!日本的东西不服成吗

网友:
嗦泥呐大法好

网友:
离hi-end还远。

网友:
HI-RES是音频标准,和HI-FI是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