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tcl55寸电视开机一闪一闪的

楼主(2020-05-28):
我家的tcl55寸电视机 最近屏幕总是一闪一闪的   背光调高了就闪一下黑屏一下看到画面  背光调低了不闪黑屏了但是背光有很明显的闪烁看着眼睛都快瞎了      换过电源板了还是不行   传不了视频

网友:
换背光灯条,应该是LED老化,电压和电流超过驱动板的负载能力!

网友:
背光全换了试试看

网友:
没有吸盘,自己操作55寸换背光难度不是一般般吧。

网友:
根据楼主描述,最佳办法换人修

网友:
前几天刚修过一台,就是背光灯条的问题。

网友(2021-08-17):
楼主修好了么?我的海信55寸led背光的,也是闪烁,不过是偶发性闪烁黑屏,有时很快闪,有时很久才闪,以前换过一套背光灯条(换的淘宝货,原机的灯条烧了),现在不知道是电源板有问题,还是换的灯条老化导致过载保护了

网友A(2021-11-12):
先量灯条电压,看看,然后对调灯条,再量电压,你这故障大概率是灯条不行了。

网友(2022-08-10):
引用 网友A:
先量灯条电压,看看,然后对调灯条,再量电压,你这故障大概率是灯条不行了。 ...

好的,谢谢

网友:
POWER板换了都没有效果,那只剩下屏幕了。跟亮度有关系的只有背光灯了。LED灯条试换看看。

网友:
看一下视频花了55个M币

网友(2022-09-30):
换背光条吧,TCL通病,去年自己就徒手把背光条都换了。换了之后把背光亮度调到70%

网友:
太差了的通病,家里的TCL电视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