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机顶盒电源芯片屡爆

楼主(2020-05-28):
     一个广电机顶盒,拿过来是爆了保险电阻10欧/2w和电源芯片TOP256PN DIP7,电源板为单5v输出,外接5v时机顶盒正常。
现想把电源板修复,买回来电阻和芯片,焊上串灯上电,5v正常,但一到上机时,一上电就爆芯片,开始以为是碰到哪里了,
后面又试了两个芯片,都一样爆,连电阻/保险都爆了,查外围没发现其他问题,不知道是不是芯片买的有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

刚刚开始爆的

查外围无发现

换了10欧3w电阻

买来的芯片,脚不光滑,会不会本身有问题

连爆几个,不管再装了,爆不起

网友A:
D12和D10是本来就没有吗?查一下D5和D11有没有问题?

这个芯片比较简单,就吸收网络,启动电阻,供电绕组。下面是典型应用图供参考:

网友:
还有一点,你换上的电阻确定是10欧的,图片上看着像是银色1欧的哦。金色的话就是10欧。

网友B:
看看尖峰吸收有没有问题

网友:
D5要换
反向漏电,万用表测不出来的

网友C:
一般都是c4c6D5有问题低压测量不准代换为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D12和D10是本来就没有吗?查一下D5和D11有没有问题?

这个芯片比较简单,就吸收网络,启动电阻,供电绕组 ...

D10D12本来就没有的,D5已换,D11为副绕组整流到光耦的,不过也换了。
没有启动电阻,没有芯片供电绕组,实际电路与电路图有较大差异,M脚10k电阻到地,C6(实际板上C3)222  1kv已换,结果还是爆。
进门电阻是10欧,改为12欧也爆。该换的也差不多都换了,换下的件测也是好的,现在一筹莫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尖峰吸收有没有问题

尖峰吸收'D5,   2.2n  已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都是c4c6D5有问题低压测量不准代换为主

这几个是指电路图的还是板上的,两者标号不同,如C4,电路图是100u/400v,  板上是接副绕组整流到光耦的滤波10u/50v,..。
C6也是,电路图上3.9n/1kv(实际2.2n/1kv......已换),板上为黄色22p/1kv, 经过芯片4脚(D)+10欧电阻到地(这两个件电路图没有),  D5已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个是指电路图的还是板上的,两者标号不同,如C4,电路图是100u/400v,  板上是接副绕组整流到光耦的滤 ...

次级整流二极管测了没?如果所有的可能都排除掉了,那就是变压器坏了呗

网友A:
铜铂面上个清楚点的图看看吧,M脚是芯片的供电,怎么会通过10K电阻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次级整流二极管测了没?如果所有的可能都排除掉了,那就是变压器坏了呗 ...

次级整流二极管没事,变压器感觉也不象坏,各绕组间不漏电,不接负载时有5v,要是变压器坏那空载时也不会有5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铂面上个清楚点的图看看吧,M脚是芯片的供电,怎么会通过10K电阻接地?

板上左上边为第一脚,按封装图即为M脚,通过R4   1002到地

网友:
换那俩二极管是高频的吧?就几个件都没问题就只有变压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次级整流二极管没事,变压器感觉也不象坏,各绕组间不漏电,不接负载时有5v,要是变压器坏那空载时也不会 ...

我之前修一个电动车充电器,空载电压也正常,就是空载功耗很大有30W左右,而且空载的时候MOS发热严重,也是查不出问题,后来测了一下变压器初级电感量,才发现不正常,初级电感非常低,原来是初级线圈有短路了,后来拆开来看了下初级线圈里面有烧黑的现象

网友:
2楼图。是否型号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