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蚊拍充电改造

楼主(2020-05-28):
电蚊拍采用电容降压对铅电池充电。会出现充不满或过充,影响电池寿命,故改进。
手机充电头输出5V电压,经肖特基二极管降成4.65V,符合铅电池浮充要求,不会过充。
使用原件3个,见图,5.5/2.1针式插座,usb转5.5/2.1针式插座带线,肖特基二极管。
铅电池损坏后,将电池换成18650锂电池,去掉二极管,电压控制采用4056小板,效果更好。
这个改造方法适合很多小铅电池供电的小家电。

补充内容 (2020-6-2 20:14):
三年前已改了几个,用4056加18650锂电池。这是新的,发挥下铅电池的作用。

网友A:
直接改成锂电(18650)+4056充电板多好~

网友:
改成18650的多省事,充一次用几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改成锂电(18650)+4056充电板多好~

还还要加冲电板吗?我就直接换成手机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还要加冲电板吗?我就直接换成手机电池了

充电还是要控制电路的,限4.2V

网友:
我改了一个,换了锂电,好用。蓄电池寿命就是短

网友:
换成充电宝板子了 直接5v供电 蚊子瞬间灰飞烟灭 比4056好太多了

网友C:
我把电池都拆了。usb线接出来用的时候插的移动电源供电

网友(2021-03-26):
这种铅酸电池看到就不想用了,直接换4056充电板+18650电池最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电池都拆了。usb线接出来用的时候插的移动电源供电

使用时还要拎一个笨重的移动电源,不太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