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tek] RTS5732DLQ 提示开卡初始化失败Flash fail 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2020-05-28):
RTS5732DLQ 提示开卡初始化失败Flash fail 大神帮忙看看

楼主:
换了个模式,提示这样

网友(2020-08-17):
我也开不出来dlq,开卡枚举设备的时候丢失,换了若干桥也没见好

网友A:
用1153自动识别直接开,不要什么RDT能开就开跑几圈,跟jmf一个德行好颗粒也扶不起。买过一片折腾了不少颗粒丢了真的不想碰这个跟jmf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1153自动识别直接开,不要什么RDT能开就开跑几圈,跟jmf一个德行好颗粒也扶不起。买过一片折腾了不少颗粒 ...

dlq还是dl?我用dl能开,但是dlq就开不出来1153e是这样的

578是这样的

都是切换到spi code之后枚举设备失败,感觉是没法spi code没法启动,但颗粒是没问题的,贴到dl上也能开
工具包上写的也是dlq,好死不死的就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dlq还是dl?我用dl能开,但是dlq就开不出来1153e是这样的

不清楚,我贴过几片都能开就没再试了。有两款5732的包看看是不是工具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清楚,我贴过几片都能开就没再试了。有两款5732的包看看是不是工具问题 ...

b17现在就一个包吧,反正我贴b17和bics3都开不了,你的主控是dl还是dlq啊

网友(2020-11-04):
这是软件包的问题,多试几个,我用1.79就这样,用1.76就正常

网友C(2021-01-24):
今天我的RTS5732ID终于开卡成功了

网友:
RTS系列主控就是残废/固件不稳定 开好也用不了几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今天我的RTS5732ID终于开卡成功了

请问你用的什么版本开卡?参数设置能分享吗?

我手头有个垃圾台电S550  120G,该盘使用时间才18天,显示有24个坏块!!  无法正常使用了……拆出来就是RTS5732DL + 2颗闪迪64G颗粒。想试试开卡是否能救活它……

网友:
我用B17开的卡

网友(2021-03-08):
请问一下,我的自动扫描后是这样的,怎么设置其它参数,固态是240GB的威刚SU630,主控是RTS5732DLQ,第一次玩开卡,一头雾水,也找不到中文版的开卡软件

网友:
不用设置直接开卡

网友(2023-06-22):
到第十一步开卡 获取 开卡状态失败 哪的问题 用的1.76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