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这个AOC显示器是屏的问题吗?是屏老化了吗?

楼主(2020-05-28):
AOC的显示器之前网吧退下来的,最近出现这个问题,万能宝买了驱动板换上还是一样。是屏老化了吗?

网友A:
应该是屏挂了,不像逻辑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挂了,不像逻辑板的问题

嗯,板子换过了,还是一样。就差电源板没换了

网友:
换屏吧,这个是屏上面那块板出问题了。

网友:
我一直都以为是排线的问题。总觉得有压屏机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B:
也许我可以指导修一修,以前解析过类似问题,但要有万用表和烙铁

网友:
电源板换了也一样没用,应该是屏幕的排线有问题,修起来有点难

网友C:
测试屏边板上的几个测试点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也许我可以指导修一修,以前解析过类似问题,但要有万用表和烙铁

麻烦大师移步帮看看,这个显示器是不是还可以抢救一下下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d=160820&extra=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试屏边板上的几个测试点电压。。。。。。

是的,主要是HC 信号线

网友:
感觉屏线上 的芯片或者屏线连接问题

网友:
也有一个差不多的,但我的是拖影,不知道逻辑板还是屏的问题,但开机时候显示LOGO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