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一台微型东芝播放器!

楼主(2020-05-28):
  拆修一台微型东芝播放器!播放器不显示,拆开尝试维修

构造

用的飞利浦芯片

两枚晶振

铝壳电容

小喇叭,自带喇叭挺好,看来带音频放大电路

开始以为钢丝是后加上的 。

这个主电容略微漏液

拆下来测试容量减少

两个都拆掉

更换两个电容

开机屏幕亮了

这面是灯管控制板

后壳

既然拆开,就给坛友们看看灯管的构造。

拆开后板

里面是高压电路

直接通电背光亮起 ,好白

接个摄像头试试 。

看到了图像 ,也许灯管老化原因,清晰度较差 。

倒车请注意

本想用她测试视频信号输出类设备,怎奈像素太低,不清晰啊。
完, 谢谢欣赏!

网友:
不知道外观是怎么样的?

网友:
老家伙了啊

网友:
这个显示效果差点事儿~

网友:
这么浓的中国风,怎可能是东芝的。

网友:
除了IC有棱角,其它真看不出来。。。。。

网友:
这玩意得有20岁了。。。

网友:
里面做工不错

网友:
也就那个屏幕是东芝的

网友:
里面做工不错?
审美观与你不同!

网友:
山寨货,屏是东芝的,主控是飞利浦的。

网友:
直接开AV啊

网友:
TDA8362不是大屁股电视的小信号处理芯片么?

网友:
这不算播放器吧,应该是个监视器,可视门铃的?又或者真的是车上用的

网友:
屏幕是Toshiba

看到电路板后就呵呵了~

网友:
谢谢分享。。。。。这鸡鸡值得折腾。。。。。

网友:
竟然还用灯管,有岁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