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2258xt ce跳线求助

楼主(2020-05-28):
这是板子,没有丝印,ce跳线搞不定。。。。。。。。。。。。。。。。。

下面的图是借来的,我贴的是现代4ce 4贴。。。。。。。。。。。。。

网友:
拆主控跑线路吧

网友A:
我好像有图纸,明天发上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图纸,明天发上来。

膜拜大侠,坐等图纸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膜拜大侠,坐等图纸中。。。。。。。。。。。。。。。。。

好用的话说一声。

网友B:
有图纸就是好啊66666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纸就是好啊66666

这个也是论坛里的坛友发出来的,我给收集了
感觉自己有收集东西的小癖好

楼主:
ce已搞定,谢谢fanallen大侠的图纸

可是量产报错,有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ce已搞定,谢谢fanallen大侠的图纸

检查下ce跳线是否短接到位。
然后挑ch开试试先。设置图也发一份上来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ce跳线是否短接到位。
然后挑ch开试试先。设置图也发一份上来瞅瞅 ...

CE跳的1,3,5,7 CH在哪设置啊。。。。。。
附设置:

网友:
这里挑ch,挑ce

楼主:
试了各种组合,还是报错。。。。
估计是硬件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好像有图纸,明天发上来。

大神就是牛,啥都有

楼主:
去掉了R23电阻,CE/CH错误过了,又卡在Tran ADJ,卡住不动,
头痛。。。。。。。。。。。。。。。。。。。。。。。。

网友:
tranadj有可能是焊接不行,另外最好不要满ce,各种问题。而且现代还没有adj bypass

网友C(2021-12-13):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双贴8CE,用了一段时间,后来越用越慢,干脆重新量产,结果跑RDT成功 ,量产报错,最后ch3全部为01,FF,FF,FF,FF,FF,其余通道 正常。怀疑是颗粒问题,去下第二颗单独贴另一个主控板,正常通过。不知道是不是这块主控板有问题,还是不能把CE贴满?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的也出现这个问题,双贴8CE,用了一段时间,后来越用越慢,干脆重新量产,结果跑RDT成功 ,量产报错,最 ...

颗粒肾虚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颗粒肾虚了吧

没有,两片分别在两块板子上单独量产,都可以正常使用,分区格式化ghost都没问题

网友(2023-08-31):
引用 网友A:
好用的话说一声。

感谢,我也在找这款板子的资料,因为没有丝印很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