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求助 志俊cd 加装音频输入

楼主(2020-05-28):
志俊的原车cd 加了个mp3解码板 找不到音频输入 收音机芯片是nxp70039se 网上查不到资料 没有音频管理芯片 求高手指点

网友:
图不大清晰,
思路:
貌似有CD机接口,能否启动?
估计信道切换在DSP里集成了,要找找
建议:
干嘛不直接加蓝牙呢?

网友:
音量最大,1个个脚碰下

网友:
从功放芯片输入脚往前找,看看接到哪里,中间有没有其他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