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开源的花里胡哨雪花灯打样做出来了,特来分享一下

楼主(2020-05-28):
立创EDA的开源广场里有个开源项目:

个人觉得很好看,送妹子不错,于是乎收藏并克隆了
原来是micro b接口,特地换了type c口,加了自恢复保险和10uF电容
预留了2.54 3P的接口,考虑接声音模块

打样回来的板子

买的led、stc单片机,按键,USB等

PCB先上加热台上预热

然后焊盘上点上锡膏

放好所有元器件,注意LED不要放反了

加热完成

趁热背面点上锡膏

放上单片机,用热风枪加热,连锡的话用烙铁拖一下就好了

准备好烧录线,准备烧录

烧录界面没啥好说的,这个烧录器不用断电的,比较方便

板子截断

插在底座上

焊接连接点

顺利点亮

附上相关文件

……
媳妇很喜欢

网友:
牛A  牛C之间

网友A:
雪花不是白色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雪花不是白色的吗?

雪花的外形而已

网友:
如果是白色基板,再加上一块雪花磨砂亚克力,会不会更漂亮

网友B:
这个尺寸是免费范围以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尺寸是免费范围以内吗?

是的,10cm以内

网友C:
可以换成RGB灯不?估计得改电路

网友:
立创是该哭还是该笑呢,哭是因为这个板子真复杂,要抠掉这么多,笑是因为顺带卖了好多元器件,板子没挣着的钱都被元器件给挣着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换成RGB灯不?估计得改电路

里面有rgb的雪花灯,你可以搜一下

网友:
楼主在哪打的PCB板子?

网友B:
焊接了两个板子,程序显示也烧录成功了,就是不能变换灯光花式,按按键也没反应,两个板子都一样,灯珠全都亮,呼吸灯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接了两个板子,程序显示也烧录成功了,就是不能变换灯光花式,按按键也没反应,两个板子都一样,灯珠全都 ...

底座没焊反吧?底座连接线焊好了吗?确定软件烧进去了?
我焊了2个都好的

网友B:
底座没有切割,电脑显示烧录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底座没有切割,电脑显示烧录成功。

这样的话按键是没用的,因为按键与单片机是断开的

网友(2020-07-07):
嘿嘿嘿,原作者来支持一波

网友(2020-09-08):
没分下不了附件  能发个邮箱嚒
顺便有没有大佬再开发下呢

网友:
漂亮的小灯灯

网友:
楼主的雪花灯应show出给短视频撒。至少说明一下灯珠闪烁的规律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