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三星显示器滚动横条故障,售后说屏坏了,还有修的价值吗?

楼主(2020-05-28):
单位的显示器,好像3千多买的,不到2年坏了,曾经问过售后,说是屏坏了,维修不值当。
请教各位大神,真的是屏坏了,还是线排的问题?如果不难弄的话,我就想折腾一下,死马当活马医

这显示器的支架不错,可以竖屏、高度可调。

17年底买的,19年6月坏的

网友A:
不好判断
不到2年,这就过保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判断
不到2年,这就过保了吗?

三星都是一年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判断
不到2年,这就过保了吗?

三星就保修1年,以后不敢买棒子货了,家里用的DELL都是保3年

网友B:
屏没坏,是屏幕信号的长条驱动板坏了,我手里的dell也是满屏横线,直接淘宝换面板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没坏,是屏幕信号的长条驱动板坏了,我手里的dell也是满屏横线,直接淘宝换面板就好了。 ...

谢谢,改天拆了看看

网友:
也还是有可能屏坏的

网友:
看里面显示那标志估计屏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