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C无线AP由FIT转换成FAT失败,求大佬看看还有救吗

楼主(2020-05-28):
[求助] H3C无线AP由FIT转换成FAT失败,求大佬看看还有救吗
今天有时间折腾了,把手上的一个h3c wa1208e-gp-fit无线AP按照网上的方法 ,由FIT转换成FAT,结果失败了。。。。呜呜呜呜~~~~(>_<)~~~~

第一次刷机过程貌似正常如下
超级终端连电脑,弹出来的提示如下

System is starting...
Booting Normal Extend BootWare....
The Extend BootWare is self-decompressing............................Done!

****************************************************************************
*                                                                          *
*                   H3C WA1208E BootWare, Version 3.09                     *
*                                                                          *
****************************************************************************
Copyright (c) 2004-2011 Hangzhou H3C Technologies Co., Ltd.

Compiled Date       : Mar  9 2011
CPU Type            : IXP422
CPU L1 Cache        : 32KB
CPU Clock Speed     : 266MHz
Memory Type         : SDRAM
Memory Size         : 64MB
Memory Speed        : 133MHz
BootWare Size       : 512KB
Flash Size          : 8MB

BootWare Validating...
Press Ctrl+B to enter extended boot menu...
Starting to get the main application file--flash:/wa1208_fat.bin!...........
.......................................
The main application file is self-decompressing.............................
............................................................................
............................................................................
............................................................................
............................................................................
............................................................................
............................................................................
............................................................................
............................................................................
............................................................................
............................................................................
...............................Done!
System application is starting...
Startup configuration file does not exist.
User interface con0 is available.

Press ENTER to get started.
<WA1208E-GP>
#Dec 31 16:13:56:541 2008 WA1208E-GP SHELL/4/LOGIN:
Trap 1.3.6.1.4.1.25506.2.2.1.1.3.0.1<hh3cLogIn>: login from Console
%Dec 31 16:13:56:541 2008 WA1208E-GP SHELL/4/LOGIN: Console login from con0
<WA1208E-GP>
<WA1208E-GP>

******************************************************************************
* Copyright (c) 2004-2011 Hangzhou H3C Tech.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
* Without the owner's prior written consent,                                 *
* no decompiling or reverse-engineering shall be allowed.                    *
******************************************************************************

User interface con0 is available.

Please press ENTER.

<WA1208E-GP>
#Dec 31 16:35:42:820 2008 WA1208E-GP SHELL/4/LOGIN:
Trap 1.3.6.1.4.1.25506.2.2.1.1.3.0.1<hh3cLogIn>: login from Console
%Dec 31 16:35:42:821 2008 WA1208E-GP SHELL/4/LOGIN: Console login from con0
<WA1208E-GP>format flash
% Wrong device

<WA1208E-GP>format flash:
All data on flash: will be lost , proceed with format ? [Y/N]:y
............................
%Format flash: completed.
<WA1208E-GP>sys
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WA1208E-GP]System View: return to User View with Ctrl+Z.
                   ^
% Unrecognized command found at '^' position.
[WA1208E-GP]int vlan 1
[WA1208E-GP-Vlan-interface1]ip add 192.168.1.1 255.255.255.0
[WA1208E-GP-Vlan-interface1]quit
[WA1208E-GP]quit
<WA1208E-GP>tftp 192.168.1.2 get wa1208h20_fat.bin
  .
  File will be transferred in binary mode
  Downloading file from remote TFTP server, please wait........................\
..........................................
  TFTP:  6582384 bytes received in 63 second(s)
  File downloaded successfully.

<WA1208E-GP>dir
Directory of flash:/

   0     -rw-   6582384  Dec 31 2008 16:49:46   wa1208h20_fat.bin

6731 KB total (300 KB free)

<WA1208E-GP>boot-loader file flash:/wa1208h20_fat.bin
  This command will set the boot file. Continue? [Y/N]:y
  The boot file must be wa1208_fit.bin or wa1208_fat.bin!
  Failed to set boot file on slot 1
<WA1208E-GP>

刷完后,开机不进系统了,网线连接提示一会本地连接成功,一会断线,反复如此
然后我就再用超级终端连电脑,弹出来的提示如下

System is starting...
Booting Normal Extend BootWare....
The Extend BootWare is self-decompressing............................Done!

****************************************************************************
*                                                                          *
*                   H3C WA1208E BootWare, Version 3.09                     *
*                                                                          *
****************************************************************************
Copyright (c) 2004-2011 Hangzhou H3C Technologies Co., Ltd.

Compiled Date       : Mar  9 2011
CPU Type            : IXP422
CPU L1 Cache        : 32KB
CPU Clock Speed     : 266MHz
Memory Type         : SDRAM
Memory Size         : 64MB
Memory Speed        : 133MHz
BootWare Size       : 512KB
Flash Size          : 8MB

BootWare Validating...
Press Ctrl+B to enter extended boot menu...
Starting to get the main application file--flash:/wa1208_fat.bin!
The main application file does not exist--flash:/wa1208_fat.bin!
Booting App fails!

Protocol (FTP or TFTP) : ftp
Load File Name         : wa1208_fat.bin
Target File Name       : wa1208_fat.bin
Server IP Address      : 192.168.0.1
Local IP Address       : 192.168.0.50
Gateway IP Address     : 0.0.0.0
FTP User Name          : wa1208
FTP User Password      : wa1208

Loading...

一直卡在loading中,各种时间按了Ctrl+B也没有用,求大佬帮我看看怎么救砖,谢谢大佬们,帮帮我!

网友A:
我也有个,没有时间折腾它,搞好有啥用啊?

网友B:
貌似在等待升级文件,ftp路径指向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个,没有时间折腾它,搞好有啥用啊?

搞好了就是个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在等待升级文件,ftp路径指向哪了?

谢谢老大指点,我再试试看是不是路径的影响.

试了 还是不行

3天后,经过反复研究和刷机,最后终于找到没刷成功的问题在哪里了,原来把FTP改成TFTP刷机就顺利完成了,谢谢各位老大的指点

网友:
这个机子刷了好几个,你这个提示就是要你上传固件而已。用FTP也可以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