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喜利得TE14电锤胶圈型号求助

楼主(2020-05-28):
有哪位大神,知道喜利得TE14的活塞,间接锤,冲击子上面的胶圈的型号

网友:
量量装胶圈的凹槽的直径 得到胶圈内径 再量量这个槽的宽度 得到胶圈粗细 把这个数据给密封圈卖家 它会给你解决问题。虽然一般要的是胶圈的外径 不过内径也没问题 标注清楚就行 卖密封圈的门清。要买绿色氟橡胶的。

网友:
实际买的规格,要比量到的外径稍大一点吧,粗细则相反,要小一点。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兄弟